悬停算是过关了吗?

楼主(2014-03-08):
从2月14日开始,到今天3月8号,自己感觉八面悬停过关,使用的机型是MINI CP,能分别在八个方向,在20公分范围内内悬停5分钟,不知道可算悬停合格?在接近一个月的练习过程中,有些许心得,写出来,与众多新手共勉,请各位老手批评指正!
1.选机型  之所以选择MINI CP,首先考虑的是练习场地问题,100的飞机,体型小,几乎随处可以练习,不用寻找专门的场地,选择华科尔,更多的是考虑它的控以后还有用,使用下来,手感确实不错,不次于我在单位的用的FUTABA 14,起码我没感觉太多差异
2,练习时间,我看很多人买飞机,配很多电池,我只标配两块电池,一次飞两块,大约10分钟,充电一小时,正好放松,我每天的安排是,早上,上午,中午,下午,各一次飞行,晚上在家最少2次,个人感觉10X6的效果大于一次60分钟,往往是晚上飞的时候就能感到比早上有明显的进步,
3,不能一味练悬停,基本上8面悬停单独过关后,范围在2米之内,就要练习原地自旋,这个可以更好的形成条件反射,实际上原地自旋,就是训练在所有方向上的悬停能力,我在练过原地自旋之后,悬停水平有很大提高,现在已经基本不会错舵,也能限制在更小的范围内悬停
4,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助,是该换更大的飞机进行下一步训练,还是坚持使用小飞机?我原来的想法是用MINI一直练好3D动作,再换450以上级别的大飞机,但是小飞机确实局限比较多,比如进行航线练习的时候,老得为油门操心,高度不稳定,这个是我技术的原因,还是飞机动力不足呢?
以上是我粗浅的心得,请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写的挺好。个人感觉还应该继续用小鸡练习航线手感,倒飞条件反射。然后在此基础上用大机进一步练习更标准的动作。

网友:
另外所谓悬停过关也是相对的,过一段时间再回头补充练习又会有新的进步。建议有一定基础后还可以选择有风的天气进行练习,相当于叠加外界干扰

网友:
上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小机的手感和大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不过练反应真不错。小摔没问题。

网友:
改无刷,用02S的电池,动力暴足,时间暴长!

网友:
MINI CP这小鸡用来飞航线超爽的,操作精确,遥控器打舵mini cp反应速度迅速跟手,很好飞,是很适合用来练习飞行的小机,如果能把mini cp飞好的话,上450也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只需要适应一下大机的飞行感觉就可以了。。

网友:
顶楼主
我还在四面悬停阶段,不过,也没有达到控制在20cm范围内的悬停水平。
另外,我觉得2块电池太少了,家里飞还可以充电,要是外场就不给力了。

CP扛风还是弱啊。

网友:
可上450了,先对尾,对大机先有个认识,慢慢来

网友:
我现在2级风。SCP飞到快看不清姿态。翻的话小鸡动力不足,只能飞飞高速航线,不过手感不好,我模拟器用的700练习的,飞scp完全不一个手感,感觉scp手感和锤子机差不多

网友:
完全可以用小鸡练习!掉高度和动力手法都有关系,不过要是练习3D最好改无刷!

网友A:
LZ练习心得很有帮助,我也是老停留在四面悬停上,没有练习过自选,感觉技术进步很慢。看了LZ的帖子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练习心得很有帮助,我也是老停留在四面悬停上,没有练习过自选,感觉技术进步很慢。看了LZ的帖子豁然开朗 ...

有点用最好,呵呵,大家一起进步
话说你都这高级别了还练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用最好,呵呵,大家一起进步
话说你都这高级别了还练悬停?

工作忙,没时间练习。

网友:
我02S也悬停,舍不得摔,难修呵呵

网友:
不错,我今天第一用模拟器练习,炸了N次,要开好确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