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解锁

楼主(2014-03-08):
求教:我用的是apm2.6,链接接收后各种校准正常。但是一直无法解锁。使用过油门+副翼右下、油门最低+方向最右等方法都无法解锁。
截图是我使用油门最低+方向最右的情况。

请教各位,我的设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1、遥控器校准了吗  遥控器用固定翼模式 不要有混控什么的
2、观察有没有报错,罗盘不装 GPS异常都无法解锁

网友B:
我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情况,GPS罗盘什么的全都没问题,就是解不了锁,只能地面站上点解锁

网友C:
截图是我使用油门最低+方向最右的情况。
很明显,你1 4通道互换了,当然解不了锁,至于那个通道对应那个滑块,上课去。

网友:
哈哈,听大师的话。好好学习,安装时要细心,每个环节不能错,反复核实,才能安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是我使用油门最低+方向最右的情况。
很明显,你1 4通道互换了,当然解不了锁,至于那个通道对应那 ...

我的接收机和APM是对应接的啊,1 4通道没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校准了吗  遥控器用固定翼模式 不要有混控什么的
2、观察有没有报错,罗盘不装 GPS异常都无法解 ...

可能是他的1-4通道互换造成的,但是我的2.6也是没罗盘没GPS,可也一样能解锁啊!!!油门最低+方向最右就OK了

网友E:
你这个大校怎混的,roll副翼yaw尾舵互换了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他的1-4通道互换造成的,但是我的2.6也是没罗盘没GPS,可也一样能解锁啊!!!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

可以看看我的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他的1-4通道互换造成的,但是我的2.6也是没罗盘没GPS,可也一样能解锁啊!!!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

这是第二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大校怎混的,roll副翼yaw尾舵互换了也不懂

我这个大校就是每天签到混的。。。哈哈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是新手,还在摸索中,我是这样解锁的,你可以看一下,THR最低+RUD最右

网友F:
你这是确实是错了,通道错了,ROLL是什么呀,YAW是什么呀,好好再去学学。

针对APM遥控器通道,THROTTLE最低(油门),YAW最右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确实是错了,通道错了,ROLL是什么呀,YAW是什么呀,好好再去学学。

针对APM遥控器通道,THROTTLE ...

依然无法解锁。。。。。

不是我通道设置错误,是我传的图不对。我通道没错啊。

网友:
没搜到星也有可能 实在不行楼主可以把 ARMD_CHECK的值改成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各位:
解锁成功了!

经过热心模友的帮助,我在遥控器端设定摇杆行程,将油门最低设定接近1000,yaw最右设定接近到2000,然后解锁成功了

网友(2015-03-10):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情况,GPS罗盘什么的全都没问题,就是解不了锁,只能地面站上点解锁

地面站接受他说飞行器不支持什么的怎么搞,我用富斯控电位器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