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在水平旋转时,姿态不水平,上视频求助。

楼主(2014-03-08):
我的云台在作水平旋转运动时,姿态不能保持水平,已作过多次校准,包括传说中的“六边校准法则”,调参无果,上视频请各位分析原因:

网友:
你这是传说中的摇头机啊

楼主:
唉,还很有规律的,逆时针转它顺时针摇,顺时针转就逆时针摇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像是第3轴  加在上面一样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的没这么来严重。。我用6点搞了就OK了

网友A:
陀螺失准了,做一遍六面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失准了,做一遍六面校准就好了。

已经做过好多遍了,还是这样。估计是否传感器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做过好多遍了,还是这样。估计是否传感器问题呢?

有可能,需要换个传感器,排除一下。

网友B:
陀螺仪感度默认100降到50以下就好了,我和你一样被误导天天折腾6面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感度默认100降到50以下就好了,我和你一样被误导天天折腾6面校准

立马回去试试看,无论成功与否,先感谢楼上的朋友给我的指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马回去试试看,无论成功与否,先感谢楼上的朋友给我的指引!

祝你成功

楼主:
感度调至50,果然不摇头了,但还有俯仰自转问题尚未解决,请看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调至50,果然不摇头了,但还有俯仰自转问题尚未解决,请看看视频:

这是卡到线了吧?

楼主:
没有卡到线的,云台各方向旋转畅顺,只接俯仰控制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调至50,果然不摇头了,但还有俯仰自转问题尚未解决,请看看视频:

检查下RC设置选项里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