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造250加长浆

楼主(2014-03-08):
250升力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浆过于小,目前市面上好不到比较合适的加长浆,于是只能手工打造。
去年见飞跃的200浆大特卖,没忍住买了不少,结果至今没用武之地。这次就是用两对200浆组合成一对。
首先切除浆尖部分,好和加长的浆尖对接。

削出一个对接口,用户对接后打孔穿钢丝,其实就是为了方式射。

选料是飞跃的200浆,便宜,用另外一对浆的浆尖作为加长材料。

做好的主浆和加长浆尖部分。

对接的样子

由于是纯手工打造,两次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相同,所以前后两次加工的浆必须做标志,不然烂了顺序就接不上了。

对接面钻孔,0.8MM钻头

接好后用AB胶加固。

和山寨原厂塑料浆对比的区别,加长到了235mm。

A浆的重量

B浆的重量

山寨原厂塑料浆重量,这个浆其实很耐炸的,这个就是用了10个月的样子,其实还能用,就是升力差了很多。

现在浆做好了,不过不敢试飞,怕浆尖会射出去,有经验人士给个提示,改如何加固。

网友:
上个图呗

网友:
感觉会射啊

楼主:
凹凸结合部位穿了钢丝,应该没那么容易射吧?
另外还用AB胶加固了

网友A:
根据徐老师杰出的技术特点、众多的加工工具以及风骚的飞行风格
专家组认真研讨长达数小时,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先进组织及个人
后慎重决定
给予以下方案:
改进方法1
用255大桨截短
改进方法2
用255大桨截短
改进方法3
用255大桨截短
改进方法4
加长尾管用Ep200皮带直接使用255大桨

网友:
也觉得用长桨截短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徐老师杰出的技术特点、众多的加工工具以及风骚的飞行风格
专家组认真研讨长达数小时,期间涌现了一大 ...

高手,你截过?
碳浆截断后有散架的风险。

网友:
xuwh008发表于2014-03-08 18:40:28

高手,你截过?
碳浆截断后有散架的风险。
你认为专家组是为了让你顺利起飞而成立的么

网友:
加长桨的第一次听过,顶

网友:
这样能平衡吗

网友:
。。。知道会射的可能还做。。。

网友B:
这个可是为了射而作的浆!还好加长的不是很重,射了威力都不大

还有切成这种卡榫结构强度会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是为了射而作的浆!还好加长的不是很重,射了威力都不大

还有切成这种卡榫结构强度会大些!!

加工难度大,没这个手艺。

楼主:
终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爬到梯子上试飞了1分钟,MD,好爽哦,60%油门蹭蹭蹭的往上窜,实在不敢让飞机超过我的膝盖,大概1米的位置。
现在发帖手都抖,好怕射。
下面图片是装机的效果。

看来加长之路必须继续,只是方式需要改善。

网友C:
加长桨夾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长桨夾行不?

等江门DIY也许有可能。

网友:
求250配置

网友:
危险啊 这要射了别看小,威力估计不小。
不如用长的截短来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是为了射而作的浆!还好加长的不是很重,射了威力都不大

还有切成这种卡榫结构强度会大些!!

对,可以试试钢丝锯。话说我手里也有一捆200塑料桨。

网友:
TheNox发表于2014-03-08 18:33:40
根据徐老师杰出的技术特点、众多的加工工具以及风骚的飞行风格
专家组认真研讨长达数小时,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先进组织及个人
后慎重决定
给予以下方案:
改进方法1
用255大桨截短
改进方法2
用255大桨截短
改进方法3
用255大桨截短
改进方法4
加长尾管用Ep200皮带直接使用255大桨
哈哈,这个方法的确安全不少

网友:
这样做上下受力比较脆弱,建议上下用碳片加固。。。

网友:
这样对接估计飞3D就扯了,悬停应该还行吧!

网友D:
飞越的塑料200大桨200和尾桨用的材料有问题,所以才便宜卖了,那材料软且没有韧性,飞一个电下来桨尖直接变形翘起。。。
但飞越的塑料250大桨和250尾桨就没这个问题,精度、硬度、平衡都不错,价格也正常了。

网友:
买对 255 碳桨啦 才 30块

网友:
大哥。。。。你这桨敢飞?
250一定是用碳纤桨,塑料桨效率太差,木桨容易射。
不舍得用碳纤桨,还是不要飞250了,飞不出它的精髓来。

网友:
折腾,没意思,加长桨的精度、平衡度、强度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越的塑料200大桨200和尾桨用的材料有问题,所以才便宜卖了,那材料软且没有韧性,飞一个电下来桨尖直接变 ...

同意。我之前用塑料浆是,螺距 都很诡异,按正常螺距设定,飞机都飞不起来

网友:
好像没什么必要,看着也不太舒服

楼主:
的确,加长浆尖危险太大,赶早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做了个加长桨夹,试飞了,爽爆了。
稍微加油就蹭蹭蹭的上去了,好爽。

网友:
要爽飞,要效率,为什么用塑料桨。。。你怎么加长也就那样。用过一次再也不想用的

网友:
向心力的计算式 :F=(m V^2) / r
m:大概2克
V,桨尖质心大约离主轴0.2M远,转速4000/min,算下大概线速度是80多m/S
F=64N,大概
64N估计这个轴承受不了,而且还有那么大震动
250自制桨我就做过,有些要射,有些还行

网友:
拆腾還需視乎是否值得,為何不乾脆調節螺距?

网友E:
飞越超低价处理的次品Tarot200主旋翼,我也买了10副,
前窄后宽桨型,实际使用中发现效率很差,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缩短了好几分钟,
为了不浪费掉,只好加长大桨根部长度,提升效率,
经过反复试验,确认在加长20mm后,升力已经略大于250碳纤桨,
请朋友用线切割把3.0mm厚的7075航空铝板,裁切成长30mm,宽8mm的共两条,

大桨与转接板用2mm螺丝+宽垫片+防滑螺帽固定,改造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超低价处理的次品Tarot200主旋翼,我也买了10副,
前窄后宽桨型,实际使用中发现效率很差,同样的电池 ...

加长浆夹的确比加长浆尖安全很多,总觉得加长桨尖飞着不放心,毕竟射浆太恐怕。

网友:
楼主  你好  我想向你学习一下250调试方面的内容能透漏一下你的QQ号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超低价处理的次品Tarot200主旋翼,我也买了10副,
前窄后宽桨型,实际使用中发现效率很差,同样的电池 ...

老兄一直是那么有才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