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在静止时缓慢向前偏转,上视频求助

楼主(2014-03-08):
云台在静止时,俯仰会缓慢地向前偏转,水平校准过N遍,也不知该如何调参了……还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视频是13分钟的延时拍摄,云台自上电后就往一个方向转了,俯仰横滚通道均没有连接接收机(连接了情况也一样)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云台 不过没有发生楼主这样的事情   怎么调的我也不知道 我的是别人给我调的

网友A:
云台自检没通过,Lz调过静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自检没通过,Lz调过静平衡吗。

请问阁下指的自检是哪个步骤?静平衡已经调过,不通电时相机不会往一边倒,“六边校准法则”也做过N遍,下一步不知该调哪里了……

网友:
比较诡异

网友:
“微调俯仰”和“中心周围死角”这两个参数调调看。

楼主:
寻秦使发表于2014-03-09 09:44:01
“微调俯仰”和“中心周围死角”这两个参数调调看。
俯仰微调在正负40之间调过,中心死角15,效果没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俯仰微调在正负40之间调过,中心死角15,效果没改善

那就在遥控器上微调吧。

网友:
主要是您的相机与原来云台设计使用的相机之间中心有偏差造成,应该是中心靠前了。

网友:
主要是您的相机与原来云台设计使用的相机之间中心有偏差造成,应该是重心靠前了。
(相机云台螺丝孔不一定是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