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2米,X8电机堵转,的情况

楼主(2014-03-08):
最近新装了一台2米X8飞翼,配置是朗宇2820,KV920电机。12*6浆,前段时间一直用一个4S,5200电池飞,觉得续航能力不够,增加了一块一样的4S 5200电池(增加容量不增加电压)。油门推到90%的时候电机就吱吱响的不转,,如果换成一个4S5200电池的话,就不会有事,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用两块4S电池让电机过流了,当你用一块4S电池的时候因为电池的放电倍率不是很高,电流不会太大。而两块就不一样了,轻松的超过了电调的最大电流,电调自我保护了,给你的建议是换螺旋桨,920KV电机使用4S电池应该配置11寸螺旋桨。你前面说的续航能力不足也是因为你配置的螺旋桨太大了,导致电机的电流大,耗电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用两块4S电池让电机过流了,当你用一块4S电池的时候因为电池的放电倍率不是很高,电流不会太大。 ...

但是从某宝的店里看到的2820,KV920的电机 用12寸的浆的拉力是最高的啊,有3KG。。难道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用两块4S电池让电机过流了,当你用一块4S电池的时候因为电池的放电倍率不是很高,电流不会太大。 ...

恩有道理,但是这是我看着官方叫我这么配的,如果换大电调的话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从某宝的店里看到的2820,KV920的电机 用12寸的浆的拉力是最高的啊,有3KG。。难道是错的?

最大拉力没错,但最大拉力的时候力效是最低的。理论值是最大拉力3kg的时候电流有54a。实际估计会更大,而此时力效是最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有道理,但是这是我看着官方叫我这么配的,如果换大电调的话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3kg拉力时候是最大拉力,力效最低。电流要54a,实际可能更大,所以需要60a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有道理,但是这是我看着官方叫我这么配的,如果换大电调的话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恩,换大电调确实也可以,最好是换一个60A或者8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从某宝的店里看到的2820,KV920的电机 用12寸的浆的拉力是最高的啊,有3KG。。难道是错的?

拉力最大,电流也大,不要忽视了其他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换大电调确实也可以,最好是换一个60A或者80A的

我用的就是60A好赢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60A好赢电调。。。。

那就换80A的吧,不过我比较倾向于换螺旋桨,换成11*55的还是会有2.5KG左右的推力的,但是电流要小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80A的吧,不过我比较倾向于换螺旋桨,换成11*55的还是会有2.5KG左右的推力的,但是电流要小许多

...

恩我换换试试,正好手里有个11寸浆,呵呵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换换试试,正好手里有个11寸浆,呵呵谢谢了。

在实际的使用中800配12寸刚刚好,920配11寸刚刚好在实际飞行中能够输出2.5KG以上的推力的

网友C:
原本2820 kV920是30E级别3D机的标配,3S电池配合12寸桨刚好。现在人们越来越与时俱进了,同样一个电机,同样是12寸桨,必须要4S电池才能用了……
难道根本都没有过载这个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2820 kV920是30E级别3D机的标配,3S电池配合12寸桨刚好。现在人们越来越与时俱进了,同样一个电机,同 ...

2米翼展,大载重的,3S电池续航时间段,所以4S飞了,

网友C:
真有意思,原来续航时间长短是看电池电压高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意思,原来续航时间长短是看电池电压高低的……

- - 。手里没有大容量电池,4S有,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