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六轴T960 APM+6H 加上泡大师的席梦思后,悬停立马订钉!

楼主(2014-03-08):
自组了一个屌丝航拍飞行平台,配置如下:
T960、疯5008、铂金40A、1755碳桨、 APM+6H、格式1W
2月21号进行的首飞,自稳正常,悬停有点飘(这套APM+6H在小四轴上悬停非常好)。
于是尝试调整PID,自动调参后结果甚至更差,自激严重。折腾了好一段时间~~
最后觉得震动的可能性较大,在qq群里上传了Z轴的震动数据图,广西李老板说是挺大,果断入了泡泡大师的席梦思!

春天雨水多,停飞了好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在3月8号装上席梦思并进行了测试,问题竟然就这样彻底解决了!!!18块钱的东西就这样解决了近万元的设备问题!~
目前保持默认参数飞行,视频如下(晚点上新的Z轴震动数据图):

为了庆祝悬停问题解决,再上点T960处女飞视频,简单航线

顺便祝群里的妇女同志们,节日快乐!!!

网友A:
祝贺你 悬停很好  就说apm不比商业控差啊

网友B:
哈哈哈,楼主的手比飞机还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你 悬停很好  就说apm不比商业控差啊

差点放弃了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楼主的手比飞机还晃

我老婆拍的,不过这种微小抖动幅度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已经非常稳啦
况且有背景电线杆做参照,不影响飞机位置判断:)

网友C:
疯5008 电机怎么样?

网友D:
羡慕楼主,我APM昨天差点飞丢,RTL不起作用,爬了几个楼顶,幸好找到了,竟然没炸鸡,正常降落了,只是桨蹭到墙,有点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疯5008 电机怎么样?

电机不错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把你PID的参数图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F:
泡泡的席梦思是什么??给个学习的链接

网友:
我450,apm+6H下周首飞借下LZ东方

网友G:
感度还是有问题,需要继续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疯5008 电机怎么样?

我是看论坛上比较火才买的这电机,我入魔才3个多月,虽然450直升机、冲浪者、小四轴都飞过了,但还属鸟对电机了解不多~
实际使用,载重3公斤,总重量7.5公斤左右,1W电池续航12分钟,回压3.7V,效能应该算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楼主,我APM昨天差点飞丢,RTL不起作用,爬了几个楼顶,幸好找到了,竟然没炸鸡,正常降落了,只是桨蹭 ...

我的2.52配小四轴,2.6配大六轴,RTL都没问题
小四轴经常是失控后自己就切到了RT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楼主,我APM昨天差点飞丢,RTL不起作用,爬了几个楼顶,幸好找到了,竟然没炸鸡,正常降落了,只是桨蹭 ...

我的2.52配小四轴,2.6配大六轴,RTL都没问题
小四轴经常是几百米失控后自己就切到了RTL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把你PID的参数图发一下吗?谢谢

兄弟,上边说了,是默认的
我也到处求大机的参数,可惜没人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的席梦思是什么??给个学习的链接

啊,中尉,你在论坛搜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度还是有问题,需要继续调……

厉害,这么远都能看出来?目前飞机悬停调整的动作比较频繁,幅度稍大。似乎应该把P值再调小点,你也是大六轴?能发个你的参数给我吗?到处问都没人给
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加上云台相机负重后,可能会更稳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这么远都能看出来?目前飞机悬停调整的动作比较频繁,幅度稍大。似乎应该把P值再调小点,你也是大 ...

可是我没有APM啊~~~而且感度这个东西每架飞机都不同的,没有一个标准的值,只能慢慢调。最好在有三级风的天气调,调到飞机能定住但是略微抽动,然后再把基本感度放低10%左右,最后把回中感度(操控感度)调到比较柔和但又不软即可。

网友H:
season2k发表于2014-03-08 20:20:41
羡慕楼主,我APM昨天差点飞丢,RTL不起作用,爬了几个楼顶,幸好找到了,竟然没炸鸡,正常降落了,只是桨蹭到墙,有点不敢飞了
你在地面站看下关控后模式的位置是不是RTL,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多半是遥控器切换模式出了问题。

网友C:
blueshine发表于2014-03-10 23:15:09

我是看论坛上比较火才买的这电机,我入魔才3个多月,虽然450直升机、冲浪者、小四轴都飞过了,但还属鸟对电机了解不多~
实际使用,载重3公斤,总重量7.5公斤左右,1W电池续航12分钟,回压3.7V,效能应该算不错吧
振动大是什么原因呢,机架,电机,桨,没找一下吗。这款电机我也在考虑,还有飞越5008比较一下效能跟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在地面站看下关控后模式的位置是不是RTL,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多半是遥控器切换模式出了问题。
来自安 ...

确实是RT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大是什么原因呢,机架,电机,桨,没找一下吗。这款电机我也在考虑,还有飞越5008比较一下效能跟拉力 ...

应该很有可能是桨,没做精细平衡,感觉差不多就上去用了,三对桨都没做任何处理。没装桨之前有手摸过,记得好像震动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