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感觉NAZA V2不可靠呢??

楼主(2014-03-08):
初入NAZA V2,早上试飞,第一块电都很爽,第二块本来想飞高远点,结果感觉飞到20米左右远的时候,飞机就掉高,,怎么推油也一样,结果损失了飞越650的脚架上的管子2根、云台减震球一个,,, 下午试飞也是一样的效果,,差不多20米左右远就不受控制了,,掉高,,推满油都不起来,,
(所有情况出现后,测量电池电压都是15.9V左右,4S5200电池)

网友A:
换零度控

网友B:
怎么回事啊?期待大神解答,我买的V2明天到货呢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A:
铝箔包裹飞控试试看

网友C:
有可能你电池原因。

网友D:
调参软件里的保护电压设定的正确否?

网友E:
你是不是设置限高限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软件里的保护电压设定的正确否?

电压设定 14.8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设置限高限远了?

下午设置了限高限远各20米,但是早上设置的限高限远各4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箔包裹飞控试试看

估计应该不是干扰问题吧?因为原地飞高都不会出现这情况,飞远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你电池原因。

额,电池怎么了?具体指教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回事啊?期待大神解答,我买的V2明天到货呢

额,,总之感觉V2不可靠,,不知道是我还没懂得怎样驾驭它还是。、

网友B:
期望没有什么问题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望没有什么问题才好

我也希望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的明天到,回头装起来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F:
一直用V2没有出现过…我觉得你重新重头检查一下…

网友G:
應該不是V2的問題,我飞LITE都可以過100M, 但沒裝圖傳,看不到所以沒有再飞遠了. 會否有其他干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午设置了限高限远各20米,但是早上设置的限高限远各40米,

设置没有正确写入飞控,导致还是20米限制,你当然飞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箔包裹飞控试试看

铝箔包裹不会影响其他的问题吗,如果不影响完全可以用铝洗一个外壳那不会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没有正确写入飞控,导致还是20米限制,你当然飞不出去!

0.0 。。早上是40米,,,下午是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V2没有出现过…我觉得你重新重头检查一下…

额,,早上我估计是电压保护,,自动下降,,下午我估计是限制问题,,明天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不是V2的問題,我飞LITE都可以過100M, 但沒裝圖傳,看不到所以沒有再飞遠了. 會否有其他干擾?

一直都是姿态模式,没切GPS模式

网友F:
V2调好了很稳的…你上优酷搜磊磊童学的视频…看我的V2

楼主:
引用 网友F:
V2调好了很稳的…你上优酷搜磊磊童学的视频…看我的V2

额,我的也很稳,只是飞出20米外就掉高,炸鸡

网友:
一直都不信任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