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 关于双充

楼主(2014-03-08):
用他,在只有一个3S平衡口的B6充电器能实现双充吗。。。两块3S

网友A:
可以,不过最好两个电池电压差不多的才一起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最好两个电池电压差不多的才一起充,

两块电池电压误差多大可以?
还有3S的平衡头怎么弄啊
充电器上只有一个3S的平衡插口

网友B:
双3S插口的并充板  将B6设置6S充电  就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块电池电压误差多大可以?
还有3S的平衡头怎么弄啊
充电器上只有一个3S的平衡插口

平衡座可以自己做,买1条3S插头线再+2个3S插座就可以了,线是一对一焊的,2个3S座线也是一对一。
电压最好每单节(1S)想差0.1V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3S插口的并充板  将B6设置6S充电  就可以啦

并充还是设置为3S的,只是电流增加一培,一块电流充2.2A的,二并电池并充就4.4A,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座可以自己做,买1条3S插头线再+2个3S插座就可以了,线是一对一焊的,2个3S座线也是一对一。
电压 ...

多谢~明白了

网友:
不客气的,

网友:
你用6S试一下
并充还是设置为3S的,只是电流增加一培,一块电流充2.2A的,二并电池并充就4.4A,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