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装机首两飞均炸,最终成功上空--图片已更新

楼主(2014-03-08):
前期玩玩具直升机入模,一发不可收拾,整多轴,一个4轴,一个6轴。6轴还未飞起就又迷上固定翼了。塞斯纳成为了我的首选机型,模拟器练了不到3小时,说实话现在降落都不是很稳定现在已经开飞了。先发发图吧,已经装了半个多月了一直没发图,首飞1炸的视频在老婆手机里,有空再更新。首飞2炸是今天,没拍,断尾了,本打算就这样回家了,但场地的大小老伙伴们鼓励我,教我用泡沫胶修理继续练习,终于3飞上天成功操控,说实话前3次飞腿都在抖,手更是抖的厉害,掌握后就自如了,连续飞了5块电池,目前只是降落还不稳定,而且头轻导致总是空中仰头,一会儿再配重几节电池。说了好多开始发图,这些图不是最终定妆照,有空补充更新,因为有装多轴的经验,我觉得我的细节处理的还可以,望大家多指正。
一地零件,完成度还是很高了

尾翼装好,按照说明要求少涂抹泡沫胶,于是首炸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脱胶了。

发动机舱,小电机,太轻了。求问配什么电机更合适?

起落架完成两种桨,目前用黑色的,是慢速的吧?

骚控和骚钩

调整后的机舱状况

充电器

注意注意后面那个六轴,我正在二手栏目出售,请有兴趣的朋友去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2013355

楼主:
论坛的苹果客户端还不完善啊,发不了图片,回家再编辑吧。

网友A:
郁闷,我的塞斯纳老是抬头

楼主:
Fly伟少发表于2014-03-08 19:22:06
郁闷,我的塞斯纳老是抬头
头上配5号电池。我昨天配了3块7号电池都轻。今晚回家准备换3块5号看看。头轻空中姿态很难把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上配5号电池。我昨天配了3块7号电池都轻。今晚回家准备换3块5号看看。头轻空中姿态很难把控。
来自ipho ...

我的敏定塞斯纳,用的1300mah的电池,抬头还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敏定塞斯纳,用的1300mah的电池,抬头还正常吧

标配是3S 2200mah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配是3S 2200mah的

是啊,但我嫌它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但我嫌它贵了

送你一句我从论坛学来并经过自身经历验证的话: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已更新图片,欢迎大家来看

网友:
我的接收机也是这样放的~

网友:
天线没必要这样,又不是碳壳

网友C:
配重不如先调整下升降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不如先调整下升降舵面

没明白,请明示

网友:
你用小电机拉力本身就小,再配重可能影响飞行时间和飞行质量,不如副翼舵面均上翘2到5度,升降舵面上翘2到5度,不能再大了哦,再大就会影响操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我的塞斯纳老是抬头

抬头问题好解决,把平尾调的往下点就可以了,飞的时候在调微调就行特了,尽量不要在飞机上加重量,影响飞行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图片,欢迎大家来看

调节平尾舵面,往下调,尽量不要添加重量。

网友:
楼主入模和我一样,但是路程相反了。我也是玩具直机入模,然后就迷上固定翼了,固定翼是冲浪者入手,后期塞斯纳,现在F18的70涵道准备上天,限于场地限制最近才开始玩多轴,4周准备升天了

网友:
周日我的塞斯纳空中绑机翼得皮筋断了,结果炸鸡了,两个舵机扫齿了,损失惨重啊

网友:
电机想换的话 换朗宇的  我之前的也抬头  要不用5号加配重 要不往死的调微调  兄弟 你那个骚沟甩个链接,我也整个,也刚入了个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