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 for cc3d简易教程10月26更新

楼主(2014-03-08):
cc3d用来穿越FPV的效果就不赘述了~ 没有osd当然不爽,最起码得看看电压吧~

项目主页:code.google.com/p/minoposd/               http://forums.openpilot.org/topic/15573-openpilot-boards-feeding-minimosd-via-uavtalk/

本教程适合对开源飞控有初步了解的魔友。

minimosd,目前我知道的是它可以用于多个飞控:mwc,海盗,apm,cc3d。mwc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800461&extra=

如何编译就不去操心了(可见项目页),我们是飞手,不是程序猿~

先下载配置工具,这个工具相比mwc版本的来说就是apm版的克隆,我没 用过apm,可能完全一样。 ConfigTool_minOPOSD.part1.rar (292.97 KB, 下载次数: 712)

然后下载字库 Charset_1_3_0.rar (5.37 KB, 下载次数: 509) 和编译好的程序 minOPOSD_14_01_files.zip (89.28 KB, 下载次数: 517) minOPOSD_14_06_files.zip (82.87 KB, 下载次数: 422) (对应你的ROM版本)。

打开配置工具,先刷写字库,再刷写程序。rom解压后有三个版本(只刷其中1个),分别是纯净版plain,支持模拟rssi版,和数字rssi版rxok。如果我们只需要看下电压刷写纯净版就好。如果要扩展模拟rssi显示,就刷rssi。rxok是rssi的数字版,原理是利用接收机自带的信号灯高低电平检测,FASST接收机在信号完全丢失前会闪烁(大概是)。手动接线(详解:https://code.google.com/p/minoposd/wiki/PacketRxOk

然后是硬件的改造,和mwc一样,不过由于我们不编译固件,还是按作者选择的针脚改造如图。图中的改造是直接电池供电,如果我们使用BEC稳压就不要焊到osd的电极上了,而是直接连接电池的正负极。

因为是傻瓜教程,这里的电阻分压值分别是1.1k和16k,负极增加1个100nf的滤波(独石电容),适合3s和4s电池(可用遥控器在屏幕上校正数值:上电60秒内切换OSD的显示界面,如果错过了就按一下osd上的reset,遥控器通道1更改数值,通道2切换项目)。这两个电阻是非常规电阻,我在淘宝买了两包。。比较接近的可替代的常规电阻是 1.2kOhm / 18kOhm,不要使用 (15K+1K) / (1K+100)这将是不同的结果。
模拟rssi支持0-3.3v的多数接收机模拟rssi输出,按电压检测改造一样焊接,0-3.3v模拟rssi的分压电阻是100k和47k负极增加一个100nf独石电容。如图引线红色箭头。校正值方法为,打开osd配置工具,先把rssi enable raw勾选,保存,通电观察遥控器接通和关闭时的两组数据,之后填在配置工具里,一目了然就不上图了。然后去掉rssi enable raw的钩,保存。

其他功能再商讨。

楼主:
我觉得应该发在FPV区,请版主帮忙

网友:
留个爪印 有空玩玩

网友A:
我觉得miniosd的字体太蛋疼了,太粗了,看看老鹰树的看着多爽

网友B:
我想知道硬件改造实现什么功能,好像没讲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硬件改造实现什么功能,好像没讲太清楚

对电压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miniosd的字体太蛋疼了,太粗了,看看老鹰树的看着多爽

我觉得老鹰树的价格太蛋疼了,你看minimosd…

网友:
顶起,用APM的路过,APM可以通过电压电流计直接把数据给miniosd

网友C:
好像cc3d刷taulabs固件后会支持Mavlink协议,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cc3d刷taulabs固件后会支持Mavlink协议,楼主可以试试

之前就想尝试,但一直专注于fpv(受澳大利亚Justin影响),有机会会试试。那应该是不一样的手感。

网友:
技术贴。赞一个。

网友(2014-06-29):
技术贴。赞一个

网友:
支持一个,目前MWC飞控用着MavlinkOSD,还是很良心的!

网友:
请问 用遥控器在屏幕上校正数值  如何操作?

网友(2014-09-16):
樓主能提供CC3D應如何設置嗎?我昨天試了MINIMOSD能接CC3D,姿態也能看見,但電壓不正確,解鎖也沒有顯示。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不是拔。bo,一声。。
拨你的飞行模式杆呼出设置菜单。

是不是 要在 上位机 配置 配件里 设置一下  fmod 激活 我看固件里面是 第八通道

楼主:
解锁显示一瞬间,电压需要校正。

网友:
電壓如何較正?

网友:
不断学习,不断折腾,直达顶峰,然后摔死,换下一个开始折腾,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楼主(2014-10-26):
关于电压校正,上面已经更新。开机60秒内拨OSD设置好的屏幕切换开关,进入设置菜单后遥控器的通道1,一般也就是ROLL更改数值,通道2,一般是pitch切换项目。如果错过60秒就按OSD上的RESET键,再切换屏幕显示就能进入设置界面。

网友:
求遥控器调整电压数据的详细教程。

楼主:
用osd配置工具设置切换屏幕显示的通道开关,上电时切换显示就会进入配置界面,通道一选择项目,通道二更改数值,四个方向,你乱按也能出来。

网友: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富斯6通的遥控器能不能搞RSSI 信号?芯片跟教程的不一样,芯片是A7105小小的芯片

楼主:
信号弱有灯闪烁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弱有灯闪烁就可以

我这个是信号弱或没信号直接灭的,意思是不行?

网友:
cc3d 电源电压显示技术贴,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信号弱或没信号直接灭的,意思是不行?

放弃吧。

楼主(2015-01-09):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rgiBK 密码:uknq     最新14.1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