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富斯TH9X不会设置,求各位老师指导啊!

楼主(2014-03-08):
新买的富斯TH9X,我是新手,说明书介绍的糊里糊涂的,看不懂。1.接收机接飞控的线是怎么插的?

2.遥控器怎么设置?
麻烦大家看一下我录的视频  帮我找找问题http://www.tudou.com/v/2h5n3n4dX7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我的控是naza-m

网友:
飞控的接线是看飞控说明书的,遥控器么你是4轴,那就是固定翼模式,混控等功能全关,其余的自己结合飞控调试,说明书自己想办法看懂吧,虽然我也感觉那个说明书是废纸。。。。

网友:
不如刷ER9X

楼主:
现在都没飞起来过   刷机对我来说是件很遥远的事   都考虑要不要换一个中文的遥控

网友:
fs接收机默认CH1到CH4的通道分别为 AIL副翼 ELE升降 THR油门 RUD方向 那么你再看飞控说明书一一对应即可 要注意正负极
遥控器设置相对复杂,看说明书意义不大。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一下我录的视频  帮我找找问题http://www.tudou.com/v/2h5n3n4dX7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富斯控右手边最上面的长的拨动开关是两段式的么?我的怎么拨过去马上就自己弹回来了?也是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富斯控右手边最上面的长的拨动开关是两段式的么?我的怎么拨过去马上就自己弹回来了?也 ...

表示我已经退了  换天地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富斯控右手边最上面的长的拨动开关是两段式的么?我的怎么拨过去马上就自己弹回来了?也 ...

那是回弹开关,现在控上都有这个,会自动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