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KBAR界面对不对?

楼主(2014-03-08):
我用的fs9遥控器 模式为H1 油门通道反向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KBAR界面正常吗

网友A:
貌似有问题,油门应该在-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问题,油门应该在-100%

那个是因为油门没打到底,关键是螺距和油门一起动是正常情况吗?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因为油门没打到底,关键是螺距和油门一起动是正常情况吗?谢谢您的解答。

油门螺距一起动应该对的。你把所有的都按VBAR的教程调试好试飞一下就知道对不对了,大胆细心的按照教程弄应该不会错的祝试飞成功。

网友B:
我的K8 连不上电脑,郁闷死了。 我是 WIN7 64位的系统 求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8 连不上电脑,郁闷死了。 我是 WIN7 64位的系统 求大神分析一下

你的K8上电了没

网友B:
上不上电都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不上电都连不上

驱动正确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驱动不正确。不过怎么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驱动不正确。不过怎么弄呢?

计算机 右键 属性 左边有个设备管理器 看有没有带感叹号的

网友:
也不一定是驱动的问题,还有可能是USB连接线的问题。我的K8就是如此,换一条连接线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win764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计算机 右键 属性 左边有个设备管理器 看有没有带感叹号的

貌似属性里是关于计算机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属性里是关于计算机的信息

看来你的问题是出在对电脑认知不是很足上面,这个就有点难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属性里是关于计算机的信息

左边不是有个项目是设备管理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不是有个项目是设备管理器吗。。。

不能驱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