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 充电器电池充完报警后,在重复充电又能充近300毫 ...
请教b6 充电器电池充完报警后,在重复充电又能充近300毫安

楼主(2014-03-08):
我使用B6
充电器
对天7控点我用充电流1A进行充电,等报警后在重复冲下又能充进金300毫安,这次充电电流显示0.4A开始充电,不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冲完电压就掉下来了把

楼主:
没有啊,B6显示电压一直是4.2

网友B:
不懂,求解

网友C:
估计是B6在对电池的每片电芯进行分别充电放电以达到平衡,300毫安很正常

网友D:
楼上可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