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图传接受问题!dji客服帮我指导一下!

楼主(2014-03-08):
dji的原装发射和
图传
发射正常的,就是图传连接显示器收不到信息 那个红色的转换频道的按钮一直按按也没反应!发射上面的那个转换频道的按钮时正常的! 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接受不正常了吗?需要维修了吗?

网友A:
先仔细查查图像接口是否松动,如果有多的接收机可以试试能否正常工作,如果工作正常,接收机就得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