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天线的延长线。

楼主(2014-03-08):
参考亲爱的台湾同胞“LMC”关于用穿墙王替代原装中继器提高图传距离的帖子,买了个穿墙王AP,还没到货,不过想到个问题, 路由器是固定的 ,没办法使用定向天线,  可以不可以把穿墙王放腰包里,然后把定向天线固定在遥控器上,再通过SMA延长线连接遥控器上加装的定向天线和穿墙王,这样遥控器对准飞机的时候,穿墙王的定向天线也对准了飞机

我的问题是:这种通过延长线连接的方式会影响信号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对所谓的延长线“馈线”的要求较高,这个线不是普通导线,“延长线”处理的不好的话,信号损失大。

网友B:
太会折腾了吧,我感觉如果是穿墙王,你放在车顶(如穿云就放倒)就信号很好,你这样搞还不如像网上教程一样把原中继加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会折腾了吧,我感觉如果是穿墙王,你放在车顶(如穿云就放倒)就信号很好,你这样搞还不如像网上教程一样 ...

我想把天线拿在手里是想更灵活的转动定向天线,让信号接收范围最大化,  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的话  我没办法一手拿遥控器 ,一手还去控制AP的方向,,   中继加功放那个我感觉挺好的,不过我已经买穿墙王了  ,不想再去折腾那个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对所谓的延长线“馈线”的要求较高,这个线不是普通导线,“延长线”处理的不好的话,信号损失 ...

恩 我找了淘宝上专门有这样的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