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恒龙的灰狗坦克可以这么改!

楼主(2014-03-08):
突然发现恒龙的M41坦克和坦克世界里面的t69坦克的车体很像。能不能把m41改成t69坦克呢?

网友:
炮塔一点不像,车体差不多哟

网友:
排骨眼神确实不错。T69的资料太少了,你要多点清晰照片,改造还有可能

网友:
除了炮塔     都像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
感觉就是猛犬的车身

楼主:
是的,我感觉就是车体很像,不过炮塔改造难度估计不小。而且改炮塔之后可能放不下bb发射机了。

楼主:
到底能不能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底能不能改呢?

好不规整的炮塔,排骨你口味真怪, 这炮塔只能铸模了

网友:
还真有点像

网友:
准备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规整的炮塔,排骨你口味真怪, 这炮塔只能铸模了

筑模挺麻烦的。我在想再买个m41炮塔的底座。然后抠开成摇摆炮塔的支架的样子。然后用原来的炮塔塑形成t69炮塔。炮管俯仰就用炮塔座圈下面的舵机用个铁丝拉杆直接做俯仰。

网友:
还是自己做一辆吧!

网友:
底盘是有点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筑模挺麻烦的。我在想再买个m41炮塔的底座。然后抠开成摇摆炮塔的支架的样子。然后用原来的炮塔塑形成t69 ...

那样的话仿真度就差了, 我有一个好提议:你用高密度的泡沫自己慢慢削成炮塔形状,然后再狠狠的刷几成环氧化树脂和玻璃布,等干后再脱模,把里面的泡沫掏空,外壳子就成型了。我现在在做安妮公主号【这个船 我看过你的视频】不过我做的是大号的。在船模区潜水学习,看老鸟们都是这样做船壳的,你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我知道这种翻模的方法,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