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apm2.6怎么接电源供电,最好有图,谢谢

楼主(2014-03-08):
老师给个2.6供电接线图吧,

网友A:
我是直接用电调,但听说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电调,但听说容易烧

能不能上个实物连接图,我就是一菜鸟,谢谢

楼主:
还有,我看他们接接收机,都是接一个六芯的单脚排插,什么意思,怎么焊接的

网友:
你说的是apm外接供电吧   六角的其中两个脚要短接才能外接供电,最好用bec供电,apm官网是有接线方法的 你可以看看。

楼主:
wr570091901发表于2014-03-08 23:27:56
你说的是apm外接供电吧   六角的其中两个脚要短接才能外接供电,最好用bec供电,apm官网是有接线方法的 你可以看看。
官网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
飞控有外壳吗?如果有,上面会标示一个JP1,用跳线短接两个端子就可以用电调供电了,不接JP1是使用电压电流模块供电!
不过那个跳线规格比较特殊,不好找。我直接在线路板背面把两个端子焊起来了
我虽然不是新手了,但是今天第一天接触apm,一起学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地址是什么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APM2board?wl=zh-Hans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有外壳吗?如果有,上面会标示一个JP1,用跳线短接两个端子就可以用电调供电了,不接JP1是使用电压 ...

谢谢分享

网友:
官方wiki不是写的很清楚么,自己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