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即将定妆的F550、nazaV2、图传、mini等布局,请指教

楼主(2014-03-08):
其中mini、GCU、canHUB、图传还没固定,蓝牙发射机在底盘实在木有地方放了,估计只有放上板了。

网友:
广告招租

想问下 你用d10搭配原厂接收机 失控过吗

楼主:
以前飞都没上mini,不敢高飞远飞。估计都在100米以内。失过两次,一次是手机开了wifi连接gopro有干扰,一次是控的天线朝向有点向下了。不过后面都切回姿态顺利接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飞都没上mini,不敢高飞远飞。估计都在100米以内。失过两次,一次是手机开了wifi连接gopro有干扰,一 ...

那就是没失控过把

网友A:
用热熔胶把焊锡都盖住····防短路

网友B:
入错机的楼主,悲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熔胶把焊锡都盖住····防短路

嗯,刚扣掉的,为了焊gcu和图传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错机的楼主,悲剧吧。。。。。。。

小白难得麻烦就入了dji全套,如果不上蓝牙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欢迎加入F550俱乐部

网友C:
我看到一大堆干扰

网友:
分享我的F550看更多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9112&extra=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一大堆干扰

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