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03-08):
刚用有副翼悬翼头改了个无副翼的悬翼头,参照TB上图片改的,现实中没见过无副翼的悬翼头(平时都是单飞),麻烦看下相位器的角度对不?角度是有副翼以前一样的角度.K8还在路上怕装机秒炸所以请教下大家,有没有改错

网友:
这个角度肯定不对,斜盘要水平,相对主轴要平行才对。

无副翼不同于有副翼,无副翼相对于斜盘、拉杆、桨等要求更严,并依赖于陀螺仪。

网友:
相位器应该没问题吧,感觉只要斜盘最上最下活动的时候不会妨碍就行~~本来就不提供任何操纵,只是单纯的让旋翼头的扭力传达到斜盘上的……不过有副翼的头改无副翼,并没有达到无副翼头低旋翼面的优势吧……纯粹折腾感受用=.=

网友:
KBAR接上,然后到安装,把舵机中点调好后,然后到螺杆总距新手就把螺距调小一点,然后看旋翼头,有没有平的(如图)没有就把拉杆拿下来,短了就往外拎,长了就往里~

楼主:
hfsong 发表于 2014-3-9 01:29这个角度肯定不对,斜盘要水平,相对主轴要平行才对。无副翼不同于有副翼,无副翼相对于斜盘、拉杆、桨 ...斜盘水平无视。我指的是大桨横轴和十字盘变距球头的角度。相位器转一点角度的话斜盘变距角度也会变。要是角度不对比如后拉遥杆可能飞机往左后或右后动作…理论上无副翼和有副翼角度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