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有经验的人们,有实现过双sbus么

楼主(2014-03-08):
今天也是偶然看到有人玩航拍,用飞狗云台想sbus连接接收,想到了这个问题。
有人实现过双sbus工作么,即mode 4模式,飞控和14SG用sbus2连接,云台用8通sbus连接。

网友A:
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多轴14sg是怎么接的,目前反正用到了8个通道。飞控用SBUS,云台直接接的7008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多轴14sg是怎么接的,目前反正用到了8个通道。飞控用SBUS,云台直接接的7008SB。

云台单根线接的8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单根线接的8通吗

云台是两根线(2D嘛,需要两个通道来控制)接到7008接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是两根线(2D嘛,需要两个通道来控制)接到7008接收上的。

那和我原来一样,那就只接了控制俯仰功能,即俯仰控制线和地线。

网友:
涉及到那么专业的人一般没空来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此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3052

这个帖子非常好,我就是参考此贴设置的naza
但是,里面并未提到sbus2和8通的sbus是否能同时工作在s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非常好,我就是参考此贴设置的naza
但是,里面并未提到sbus2和8通的sbus是否能同时工作在sbus
...

为何要同时工作在s.bus?
当7008工作在d模式时候,接收机上的1-7号接口,实际对应遥控器的9-15通道;接收机的8号接口为 s.bus(当然也可以用s.bus2连接s.bus),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来控制1-7通道。
楼主的飞狗云台在9-15随便找一个通道设置就可以了,7008上找到对应的接口就行,没有必要非要用8通道接飞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同时工作在s.bus?
当7008工作在d模式时候,接收机上的1-7号接口,实际对应遥控器的9-15通道;接 ...

了解了,也就是说sbus给飞狗浪费了naza用sbus2接
飞狗用8通subs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也就是说sbus给飞狗浪费了naza用sbus2接
飞狗用8通subs接

不对吧,
首先,要确认你的7008工作模式是否为d模式;
其次,当7008工作在d模式时,接收机上的8号接口为 s.bus 接口,不可以当普通通道用的,要和NAVA飞控的X2接口连接;
最后,在遥控器发射机 9-15通道选择一个作为连接飞狗云台的通道使用,而对应7008接受机上的接口为1-7,比如,在遥控上设置9通道为 AUX5 选择 RD 旋钮控制云台俯仰,接在7008的1号接口。

个人观点,我也没有亲测过,希望高手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
首先,要确认你的7008工作模式是否为d模式;
其次,当7008工作在d模式时,接收机上的8号接口 ...

模式D和B都是sbus模式,7008还有另一个接口,是sbus2,在另一侧,和那8个通道分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式D和B都是sbus模式,7008还有另一个接口,是sbus2,在另一侧,和那8个通道分开的。

看一下上图,这个是7008 mode 对应表,如果选择b模式,遥控器的1-7对应的还是接收机的1-7,你用 s.bus 没有啥意义吧。。。
选择d模式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1-7 用s.bus控制,9-15用接收机的1-7号接口控制。。。
至于你说的 s.bus2接口和8通道在 b和d模式下作用一样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上图,这个是7008 mode 对应表,如果选择b模式,遥控器的1-7对应的还是接收机的1-7,你用 s.bu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