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与遥控器对频之后,拿起飞机,舵机会拼命的啸叫,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4-03-08):
如题,以前没发现这个现象。mini cp飞行过程中撞到室内的墙,歪着的时候,舵机拼命的响,高频啸叫。
后来测试了一下,对频成功,正常起落没问题。拿着飞机歪一下,舵机就发出刺耳的响声,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猜测   :  舵机扫了  机身倾斜斜盘反向修正   舵机齿轮转到了坏齿部分  电位器不在中位  电机高速旋转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   :  舵机扫了  机身倾斜斜盘反向修正   舵机齿轮转到了坏齿部分  电位器不在中位  电机高速旋转的声 ...

请问电位器在哪儿

网友:
最大可能:舵机主板坏了,可把啸叫的舵机插口与其他舵机插口互换,如果还是啸叫,换舵机。

网友:
我也叫的 是吱吱的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