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4-03-09):
玩直升机想转四轴,直升机只有一个电调,四轴有四个,怎么接线接收?是不是一定要用飞控?再接接收?谢了!

楼主:
hai海发表于2014-03-09 00:51:02
多看看
看了一段时间,就是没有祥细接线图

网友:
玩直升机想转四轴,直升机只有一个电调,四轴有四个,怎么接线接收?是不是一定要用飞控?再接接收?谢了!
首先确定是一定要接飞控的,不管是没自稳的KK,QQ,还是更高级的APM,NAZA。。。一定要有飞控。

怎么接接收这个简单,都是从接收输出信号到飞控,再从飞控输出到动力。

多潜水,多搜索吧。

楼主:
hfsong发表于2014-03-09 01:24:24

玩直升机想转四轴,直升机只有一个电调,四轴有四个,怎么接线接收?是不是一定要用飞控?再接接收?谢了!
首先确定是一定要接飞控的,不管是没自稳的KK,QQ,还是更高级的APM,NAZA。。。一定要有飞控。

怎么接接收这个简单,都是从接收输出信号到飞控,再从飞控输出到动力。

多潜水,多搜索吧。
谢了

网友:
给你发个接线图,先看看。

楼主:
天空@飞翔发表于2014-03-10 14:03:30

给你发个接线图,先看看。
学习哦

网友:
恩这个图真直观,应该看的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