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PRO 降落到400米时~Ghome

楼主(2014-03-09):
天阴和本地老模友,尺寸模型飞了几个起落。今天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是B6冲2个小时自动保护不充电,怪不得每次只能飞10分钟左右,现在机器重3.2KG。5000MA 电池飞17分左右,电池还是不错的哈哈。。。上几张图,最高飞到650米电压不是太高就开始降落到400米是启动失控保护,还好起飞时尺寸仔细观察了观察GPS定点情况。要不今天真要提控回家了!~~

网友:
头罩挺帅的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楞是没看明白啊

网友:
三维立体图吗?

网友B:
头罩怎么做的?

网友:
同问倒数第二图
头罩挺帅的呀

网友C:
B6我记得貌似有两个保护,一个是120分钟自动停充,一个是6000mAh自动停充,如果LZ用大电池的话最好关掉,反正我是两个都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6我记得貌似有两个保护,一个是120分钟自动停充,一个是6000mAh自动停充,如果LZ用大电池的话最好关掉,反 ...

请问怎么关?

网友:
关上之后可能会冲爆了吗?

网友:
貌似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你可以百度一下说明书,或者我晚上到家之后拍些照片发个帖吧

网友D:
楼主680pro中心板是有分电板吗?电调线是焊在分电板吗?准备入手680pro是不是会比690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楞是没看明白啊

水磨石样块~发错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罩怎么做的?

买的本地模友的~

网友:
头罩有种电直的风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我记得貌似有两个保护,一个是120分钟自动停充,一个是6000mAh自动停充,如果LZ用大电池的话最好关掉,反 ...

求科普~哈哈·我是无意才发现2小时自动断电~以前玩车模小电池到没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680pro中心板是有分电板吗?电调线是焊在分电板吗?准备入手680pro是不是会比690重。

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可以淘宝对比一下·我这个装了很多灯排了很多线·所以比较重~

网友:
这头罩飞越就有卖的,70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