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要自行设计飞机要怎么考虑升力和重心和一些要点

楼主(2014-03-09):
以前买过两本制作的书现在找不到了所以来问问,算是如果要弄个全新的机型如何计算这些。
飞机的重心、升力、推力三者的关系已经略懂,在一些模拟游戏里制作的话会出现有相应的标识来表示这三个量的位置(比如KPS),但现实中肯定是没有这么方便啦。这几天正在努力补相关知识,会先用现成的图纸练练然后会进行这个妄想~~
另外想问下如果是无垂尾的飞行器要如何进行水平转向,还有如果确定机型后要怎么计算配置多少推比的动力才合适
(PS:如果论坛里有这些相关内容请指示...课程略紧没多少空去慢慢翻到)

网友A:
"无垂尾的飞行器要如何进行水平转向"

使用靠近翼尖的阻力板,需要注意的是阻力板是同时向上、下两面展开的。

网友B:
理论上,双发也可以做到同的效果,但这难度不是一般大,制作和操控都是

网友C:
用软件画图的话也有计算评估重力中心在那,或者找电子称称三个轮子承受的重力,后轮连线上找后轮两点的平衡点(虚拟支点,支点受力是两轮的受力和),以该平衡点与前轮的连线上找重心(同样是平衡点)升力中心就是多处产生升力的合力。升力中心的位置一般是在整个物体的重心偏上一点。发动机差动和如2楼所说的阻力板上下打开产生阻力差实现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垂尾的飞行器要如何进行水平转向"

使用靠近翼尖的阻力板,需要注意的是阻力板是同时向上、下两面展 ...

原来如此啊,不过只有这种方法吗?会不会有别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双发也可以做到同的效果,但这难度不是一般大,制作和操控都是

预定是双发涵道...推力集中在中心了所以没法双桨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画图的话也有计算评估重力中心在那,或者找电子称称三个轮子承受的重力,后轮连线上找后轮两点的平衡 ...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画像真类的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画像真类的有没有用?

我常用Solidworks画飞机,也画了几个机型。
如图:评估了重心并创建重心标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画图的话也有计算评估重力中心在那,或者找电子称称三个轮子承受的重力,后轮连线上找后轮两点的平衡 ...

你说的都是不标准的土方法,要计算飞机的中心首先的前提是要对软件模型的每一个组件零件添加物质属性,这样软件就能根据材料密度相对位置等自动算出该模型的三维重心甚至惯性矩等,这个值本来就是十分精确的,还需要什么评估??这是我自己做的模型,三维重心图中直接就有显示
另外要算出升力中心也是可以用软件分析出来的,而且流体分析发展到现在已经十分成熟,对于某些模型分析结果与现实值的误差已经能做到5%以内了。
这也是我用ANSYS分析的飞翼模型的动态流线结果
另外在软件里已经直接把模型的升力中心,各个方向的升力值,阻力值都现实出来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都是不标准的土方法,要计算飞机的中心首先的前提是要对软件模型的每一个组件零件添加物质属性,这 ...

前面的是土办法,没软件的情况,有Solidwoks当然也能选择材质也一样能计算重心,也可以做流动模拟(流体-空气)。CATIA和Solidworks也是个人喜好,也一样能从设计到试飞。

Solidworks 的流动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都是不标准的土方法,要计算飞机的中心首先的前提是要对软件模型的每一个组件零件添加物质属性,这 ...

这两个软件都好大...小水管下载,下好后捣鼓捣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软件都好大...小水管下载,下好后捣鼓捣鼓

Solidwork相对简单易用,CATIA牛刀复杂。看喜欢那个就用哪个。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是土办法,没软件的情况,有Solidwoks当然也能选择材质也一样能计算重心,也可以做流动模拟(流体- ...

有没有推介的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