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50与飞越450配件配件问题

楼主(2014-03-09):
已有一架飞越450V2,由于技术不好飞外场肯定要炸鸡的,所以出去想弄架备用机,万一秒炸了还能玩第二架。所以发现富丽450也有架450,680元的空机,问题是与飞越的450V2的680空机配件都通用吗,如果都通用可以考虑下。请大神来回答。

网友:
基本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 v2基本都通用的

那我想问一下,飞越450和富丽的450,价格一样都是680元,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当然是飞越的好了

楼主:
如果飞越的好,那就没必要再买富丽了,不如再买架飞越好了

网友:
富丽到底好不好嘛?

楼主:
没有详细的比较啊

网友:
等楼主发对比贴,买一架仔细对比。

楼主:
哈哈我是想让买过得模友发,和你一样好参考啊

网友:
应该都出不多啦,价钱都一样

网友:
侧板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的,其它通用的。

网友:
反正我选的飞越,做工还不错

网友:
事实上证明多一架鸡鸡就多了炸鸡的几率,完全没必要再搞一架相同的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飞跃吧,,,,富丽只用用呵呵来形容

如果要說飛越是B貨, 那富麗就是C+D 貨了...還有老是跟飛越的過不去,同樣子不同口味.老是合不來!!
當然,富麗碰亞拓更是叫苦連天,2個全新的富麗齒齒可以跟兩個全新的亞拓傘齒各自自由活動的...
一個搞不清楚我以為整個尾傳動都是裝飾用的.

网友:
看我帖子里的双机。吧。值得拥有

网友C:
富丽的机身螺丝是1.5内内六角的蘑菇头,富丽的112T斜齿盘比飞越的大0.5mm左右。既然是双机备份,最好完全相同,外场配件通用。外场如果飞的起落多,即使不炸机,也有可能因为零件状态原因,需要换机,练习机最好有备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