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混控求助

楼主(2014-03-09):
d10的控 怎么设置副翼,襟翼混控啊    我打算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      想实现打副翼的时候会左右横滚     用另一个比例通道去控制襟翼  能实现副翼的 同上同下    用让副翼也能实现襟翼的功能      要怎么弄啊??

网友A:
遥控器自带的襟翼副翼混控不可选,不知怎么回事。我好像用的事“程式混控”里的

网友:
刷suv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自带的襟翼副翼混控不可选,不知怎么回事。我好像用的事“程式混控”里的

能具体点吗  我在这里被难道了

网友:
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接受是rx601   打算用AUX1 的通道接另一个舵机  一起控制副翼  实现襟翼的功能  在控上要怎么设置

楼主:
用AUX4做比例控制襟翼

楼主:
aux4 旋钮实现襟翼  同上同下        副翼通道实现横滚

网友:
其实我也一开始也是纠结这个问题,同是rx601。最后没搞明白,放弃了,改成了襟翼和水平尾翼的一个程式混控。那个aux1我是单独接的两个舵机做襟翼通道的

网友:
因为我的副翼舵机使用Y线连接的,没办法当襟翼用,就自己单独开了襟翼

网友:
不好意思了,没法解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