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刷了Galee固件下DEVO 7E飞华机mini cp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2014-03-09):
        大家好,我原先只飞四通机,入了BLADE 的MSRX后逐渐适应了六通十字盘不自动回中的手感,于是就想入个入门六通尝试一下,最终选择了华的mini cp。小机改了主无刷,使用的是华10A电变和黑金14000kv主电机,尾电机改为7MM,控是刷了Galee大大固件的DEVO 7E。飞机到手后,卖家给了一组基本的曲线设置,但刷了固件之后的D7E设置界面和卖家的完全不同,搜遍了整个论坛,也只找到华的D02s用G大固件D7E的配置参数。各位有和我一样是用G大固件+D7E飞mini cp无刷版的吗?如果有的话,可否不吝赐教给个好飞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配置信息?在此先谢过了。

        下面上两个图:

        第一个图是我控上的油门曲线设置界面,第二个图是卖家给我的配置信息,可以看到卖家的是三个点L M H (他说只要设置这三个点,其他点都禁用),而我的控上是9个点。这里的L M H是否对应我控上的0 5 9?另外,螺距曲线设置中卖家给的值有-15 和 -55 两个负数,而我的控上还是和油门曲线相同的配置界面,九个点,而且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100,完全无法对应。再此请教高手,我究竟该如何设置这两个曲线?另外,刷了G大固件后的D7E,在螺距曲线中有“锁定”、“正常”和“特技”三种模式,而卖家的螺距参数只有常规模式和3D模式两种,这是为什么呢?

        期待高手解惑,多谢多谢!

网友A:
我记得G大发布gale固件的帖子里有人发了个已经调好可以正常飞行mini cp的曲线设置文件下载了,去帖子里注意翻一下下载下来放到7E里就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G大发布gale固件的帖子里有人发了个已经调好可以正常飞行mini cp的曲线设置文件下载了,去帖子里注意 ...

好的,我去看下,非常感谢!

楼主:
。。。141页,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关内容啊。。。

网友B:
http://tieba.baidu.com/p/2903643329

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ieba.baidu.com/p/2903643329

4楼

非常感谢,曲线的线型我看到了,请问有适合mini cp无刷版的油门及螺距0-9点对应数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曲线的线型我看到了,请问有适合mini cp无刷版的油门及螺距0-9点对应数值吗?

。。。。。

普通
油门0/12.5/25/37.5//50/62.5/75/87.5/100
螺距30/38.8/47.5/56.3/65/73.7/82.5/91.2/100

3D
油门100/93/88/84/83/84/88/93/100
螺距0/12.5/25/37.5//50/62.5/75/87.5/100

说明:螺距请配合你的minicp实际角度按比例设置(请以实际螺距12°为100 -12°为0  0°为50来按比例来设置)

楼主:
谢谢,这样我就能设置了。。。关键是G大的固件所有数值都是0-100,而且有9个点,比原厂复杂太多,再加上六通入门新人没有调机经验,麻烦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我就能设置了。。。关键是G大的固件所有数值都是0-100,而且有9个点,比原厂复杂太多,再加上 ...

我这些都是通用数据  小鸡实际参数请按你试飞状况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些都是通用数据  小鸡实际参数请按你试飞状况再调整

收到,了解,谢谢~

楼主:
mini cp飞了几天了,现在对螺距和油门曲线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了。由于是新手,我在油门零点并未设置负螺距,为的是当有紧急情况摔机的时候一杆油门到底不至于直接负螺距砸下来蹲烂脚架。悬停和锁定螺距曲线均设置为从55-100的斜线,3D螺距曲线为对角斜线。为了配合上述螺距曲线,我把螺距行程锁定为-45至+45的范围内,这样正螺距和负螺距的水平最大夹角均为10度左右。油门行程采用3点设置:0-64-100,为带弧度的曲线。上述设置配400MAH 25C电池能够达到极限6:30秒的悬停时间(在加装了全套金属心情件的前提下),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过两天我新订购的bolt的大桨尾桨和尾电机就要到货了,听说这货适合低转速大螺距使用,能产生更大的升力,增加稳定性,有没有用过的模友一起交流下?

楼主:
求教,我现在的螺距集体行程设置成-45至+45,约10度左右,是不是太小了?但如果我把行程改成-60至+60,对应角度为12度的时候感觉续航时间下降的比较厉害,尤其是在后半段飞行,电压下降非常快。像mini cp这种100级的小机,比较适合的螺距角度应该是多少呢?10度?11度?12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我现在的螺距集体行程设置成-45至+45,约10度左右,是不是太小了?但如果我把行程改成-60至+60,对 ...

你太激烈就会快   你温柔点就可以长  ^_^ 很多事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激烈就会快   你温柔点就可以长  ^_^ 很多事都这样的

呵呵,这个回复好,领会了,多谢。看来小螺距虽然不暴力,但续航久;大螺距相反,关键还得看自己的选择呀。我现在就把这机当高级四通来用,那还是10度好了,续航重要:)

武神姐姐有用过bolt的大桨不?有的话交流下经验哈:)

楼主:
六通新手还是不习惯打熄火开关呀,飞四通机太习惯油门到底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养成拨开关的习惯。六通+14000KV的转速果然不是盖的,还好没设负螺距,昨天油门到底还崩飞了一块大桨,那转速比四通强太多了。想当年飞亚拓100X,那货号称豆腐渣做成的大桨我炸了N次硬是没坏,mini cp只是落地的时候扫了一下椅子脚,大桨立马报废,巨大的惯性顺便把整个电池仓带电池一起甩出来,太吓人了。。。。。。新手还是买低KV的电机吧,起码比较温柔些,我都有点后悔入了暴力的14000KV了。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们,遥控器的固件是怎样刷的呀?

网友C:
熄火开关必须要熟练  成为条件反射   这个是安全和省钱的前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通新手还是不习惯打熄火开关呀,飞四通机太习惯油门到底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养成拨开关的习惯。六通+140 ...

打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被打破过手

网友(2014-06-06):
引用 楼主:
mini cp飞了几天了,现在对螺距和油门曲线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了。由于是新手,我在油门零点并未设置负螺距 ...

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油门螺距曲线各点设置?新手求指导

网友D(2014-07-13):
引用 网友B:
。。。。。
普通
新手求教啊 你这套这套数据能用到450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普通
您好 新手请教下 这套数据能不能放倒450上

网友D:
普通
油门0/12.5/25/37.5//50/62.5/75/87.5/100
螺距30/38.8/47.5/56.3/65/73.7/82.5/91.2/100
3D
油门100/93/88/84/83/84/88/93/100
螺距0/12.5/25/37.5//50/62.5/75/87.5/100
这样一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