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150DFC十字盘松动问题

楼主(2014-03-09):
周末没事,就把150DFC的十字盘拆出来检查,发现大轴承几乎没用什么力就可以捅出来,这个十字盘设计比较有问题:B牌的十字盘下盘的上下边沿都设计有突起,压下去以后,即使没有上胶,都是很固定的!。。。而这个只有下边沿有突起,上边沿没有,仅仅靠胶水固定!强度应该是有问题!
。。。要用什么胶水固定???轴承胶+502?。。。

网友:
的确,我的也松动了

网友A:
这个地方松动飞的时候没问题,卡得住

炸时候轴承跑出来就是卸力左右,我飞的几个的小鸡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松动飞的时候没问题,卡得住

炸时候轴承跑出来就是卸力左右,我飞的几个的小鸡都是这样我觉得这 ...

我的不行,打循环螺距的时候,越窜越高,而且集体螺距打大,也感觉有些松。。。而且,我其他的小鸡都不会跑轴承!只有B牌能跳连杆卸力,华歌尔本身就耐炸,炸得大则舵机扫齿

网友:
用502点,飞的时候不会出来,只有受到外力了,才会分开,比如:炸鸡,螺距设定过大等

网友:
直接升级金属件

网友:
所以出了金属件等大家再买!

网友:
松了就买新的,不然怎么你赚钱?

网友:
用升级件吧,真的.

网友:
换金属十字盘吧。。。我因为这个十字盘脱落把主板都打坏了,现在换了金属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