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neza飞控做一款迷你点的四轴,电机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4-03-09):
想用neza飞控做一款迷你点的四轴,电机有什么建议

网友:
240机架 12a电调 6寸桨 朗宇2204

网友A:
这种级别得飞控轴距不能太小,要不gps和罗盘容易被干扰。电机电流太大,产生的磁场干扰让我炸了一次。

楼主:
电机同样配置下,轴距小电流会大一些吗

网友:
电流不变,但是电机的磁场影响轴距大时对电子设备影响小。

楼主:
哦。  neza最小可用多大的轴距

网友:
我觉得300极限了,再小试过250的,失控过几次,重新做架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级别得飞控轴距不能太小,要不gps和罗盘容易被干扰。电机电流太大,产生的磁场干扰让我炸了一次。

250应该也可以做磁场定向的。干扰不大
我的就是240的。没见过有干扰。
甚至我见过本论坛有人做过180的。
轴距在200左右,电流干扰应该还好。毕竟机器小,电流也小,尽管距离近,干扰不会太大。其实真正干扰大的不是电流,而是电机产生的磁场。
轴距小了,电机离传感器近,电机磁场就会干扰。

小四轴决定了电机小,电机小决定了重量必须轻,重量轻决定了没法用NAZA,必须自己做PCB,自己做飞控,重量必须严格控制。
个人觉得要用NAZA,极限就是240了。没法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