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选动力配置!

楼主(2014-03-09):
最近下雨,想组个小四轴在室内玩,打算加个小图传FPV,700线的摄像头,飞控打算用MWC不带GPS,续航可以12分钟的样子,
最重要是安全,因为家里空间不大还有小孩,不想造成流血事件

电池已有3S 2200,
电调打算用好盈天行者12A,
一开始看的是250左右的小机架,但250只能上6寸的桨,有些担心加上图传会负载过重续航时间短,初步选定330机架,最大可以上8寸桨
机架打算用轻木做,外加泡沫保护

现在比较闹心电机选择的问题:
2206的重量只有25克,2208推力比较大,但重量40多克,和2212差不多了

初步看中飓风2206电机,KV1200可以吗?
飓风的电机没用过,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请各位大神帮忙参考,如上配置和要求用什么样的动力配合(电机220X KV???加什么桨)可以满足?

楼主:
按照公式: 飞行时间 = 60 /(飞行重量 /(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来倒推效率可得出:如果估什整机600克左右要达到12分钟飞行时间效率要5.4以上,并且这个值越大越好。那么在达到这个值的前提下越安全的配置是小电机加小桨,厂家对于电机参数应该只有百分百油门下的效率,那这个又要怎么选呢?不可能百分百油门飞行的

楼主:
目前有选中三个配置:
1. 朗宇 X2204 KV1480(19.3g) 配8040 没有参数,满油拉力300g的样子
2. 飓风 D2206 KV1200 (25g) 配8040 没有参数,估计满油拉力390g的样子
3. 飓风 D2208 KV1100 (41.5g) 配8040 满油拉力485g的样子

整机重600克左右的情况下哪个配置最好??或是还有兄弟有其它不同桨的动力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909&extra=page%3D1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最大拉力应该怎么算呢,单个电机拉力*4/2 ??

网友A:
飓风我在用,感觉效率还算靠谱,个人觉得电机效率在电机功率的30%-50%间是比较理想的,没有厂家数据的情况下,我认为装机可以考虑在电机功率30%-50%的载重范围内设计飞行重量,等装完试飞就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实际的飞行效率了。
整机最大拉力?当然是单电机最大拉力乘以多轴电机个数啦!单电机最大拉力一般看厂家数据或者自己全油门测试,不同的配桨和电池电压全油门的最大拉力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我在用,感觉效率还算靠谱,个人觉得电机效率在电机功率的30%-50%间是比较理想的,没有厂家数据的情况 ...

最大拉力我看以前有些贴子里说是还有个效率系数,大多数人取0.5,即:最大拉力=单个电机最大拉力*4*0.5,有些推荐0.3-0.4。这个就让我比较纠结了

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网友B:
330室内飞,大了点,除非你家面积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室内飞,大了点,除非你家面积更大

如果选240的机架的话可能就只能上2204+6寸桨了吧,再加FPV的设备不知道动力够不够?

主要也是不想再买电池可以用3S 2200的才选的大点的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选240的机架的话可能就只能上2204+6寸桨了吧,再加FPV的设备不知道动力够不够?

330轴距,朗宇x2208-1500kv的,6寸双叶桨,3s-2200电池,起飞无压力,飞行时间没有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