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安装调试经验谈,通俗易懂共同探讨,增加电机效率表,增加历程图说

楼主(2014-03-09):
我的历程:(没兴趣的跳过)

      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接触的多轴,原来一直是以飞固定翼FPV为乐的,但是群里的风向不知什么时候吹向了多轴,感觉对固定翼已经不会再爱了,我渐渐的跟不上了话题,无奈跟着尝试玩起多轴来。米不多,刚开始也没什么想法,就想装个多轴飞起来玩玩就行,所以以最廉价的配置配了个四轴450(XXD2212、ZTW30A、FF飞控),配好后各种爽飞和爽炸,爽够后就开始(刨大坑往里跳了)折腾多轴FPV的事了,慢慢的懂得了什么是果冻(飞固定翼一般不会有),懂得了机架强度的重要性,了解了减震球和云台间的暧昧,知道了什么叫动平衡(通俗点说就是机子上只要是会动的东西都要平衡),感受到了对长航时的渴望。。。于是,四轴450变成了六轴550,六轴550又换成了200克的六轴650轻量化,之后又进入了六轴800的碳管机架DIY之中,一直到现在还在探索和折腾,但是乐在其中,下面就把这段时间折腾出来的一些所谓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看能否让大家少走些弯路。
     帖里没图总感觉少了些什么,所以在'效率表'的后面增加了历程图说的内容欢迎评点欢迎提供实飞数据给大家作参考帮忙将帖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看到谢谢。

基础理论:(理论强的跳过)

      飞行性能要素:多轴飞行器里,抛开些比较基本的震动、稳定性的问题不说,大家关心比较多的我想应该就是续航时间了,为此我也潜了不少的水,但是潜完水后感觉对如何装机、装多大的机、装多重的机、选择怎样的电机、装完了到底能飞多久、能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要求等问题还是一头雾水,心里没底,后来经过自己的实践才慢慢开始清晰起来。其实决定一架多轴飞行能力的主要指标简单的说无非就是飞行时间、飞行重量、耗电量这三个要素。搞清楚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你就会比较容易的设计出你想要的多轴飞行器。飞行时间和飞行重量这两个都很好理解,飞行时间一般我们习惯以分钟为单位,飞行重量我们习惯以克为单位。耗电量就是指你以某个飞行重量飞行了某段时间所损耗的电量。

      耗电量的计算:不管是做什么形态的多轴,我们都想做出载重大,飞行时间长,耗电小的机子,如果说飞行时间和载重都是必须的,那么耗电量就是唯一可控的变量了,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多轴耗电量是怎么出来的。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先普及一些基础知识。大家都知道,我们家里的日常用电都是以度为单位的,一度电其实就代表一千瓦时(1000WH),指的是如果你有一台功率是1000瓦的电器,使用一小时所耗的电量就是一度电。那么这台电器的1000瓦功率指的具体又是什么呢?功率其实就是电流和电压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一般我们用“功率=电压*电流”这个关系来表示。好,搞清这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看看我们平时所使用的电池的电量到底有多少了。以最常见的3S2200MAH(毫安时)的锂电来说,储存在里面的电量理论上大概应该是(3*3.7伏)*2.2安时=22.42瓦时,其中2.2安时(2.2AH)就是电池上所标称的2200毫安时(2200MAH)的换算结果,因为1000MAH=1AH,电压我们就按平时最常说的3.7伏的单片电芯电压来算。算出来的22.42瓦时就代表如果你的多轴使用的是这块电池,而且整体飞行时的功率只有22.42瓦,那么飞行一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了。如果你的多轴功率是100瓦,那么用3S2200MAH这块电池能飞多久呢?换算一下就知道了:60/(100/22.42)=13.45分钟。其实,耗电量在实际情况下我们不是算出来的,而是飞出来的,飞完一块电池后回来能充回进去的电量才是比较真实的耗电量,一般好点的充电器都会有充电量显示。说了这么久,那到底耗电量我们应该怎样去控制才能让多轴能载大、航长、耗小呢?这个问题就取决于你如何去控制你多轴飞行器的飞行效率了。

      飞行效率:飞行的效率一般我们用‘克/瓦’表示,代表每瓦的消耗能产生几克的拉力,其高低与电机自身的效率和桨的搭配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电机的效率一般都是生产厂家给出的数据,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水分,电机的型号相同厂家不同效率上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无法控制,只有选择的权利。一般好点厂家的电机都会给出相应的配桨效率参数,在厂家给出的效率表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电机效率高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大桨低转速时才会有,所以如果想让多轴飞行效率高可以考虑尽量用KV值低的电机上大桨。

经验心得:(不要错过)

      在不考虑多轴的结构、震动、平衡等方面带来的损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用下面两个较为简单的计算方法来对飞行器的安装和调试进行一些判断。

方法一:(适用于装机)

                     飞行时间 = 60 /(飞行重量 /(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

例如:你看上了一堆配置,大概参数是这样:4S5000MAH的电池(重500克)、六轴机架(重400克)、电调(6*20克)、飞控图传(200克)、云台和狗(200克)、电机和桨(6*100克),飞行器的飞行重量在2020克左右。假设根据厂家给出的数据,电机在和某桨搭配时,在30%的输出功率时拉力是300克效率是13克瓦,在50%的输出功率时拉力是500克效率是10克瓦,在80%的输出功率时拉力是800克效率是7克瓦,根据多轴的2020克飞行重量得知每个电机的输出拉力应在340克以上才能实现悬停,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厂家给出的参数保守的推算一下,在输出340克的拉力时效率应该还会有12克瓦左右。好了,所有参数都知道完了,我们就可以推算出这令自己心怡的配置大概能飞几分钟了。

                        飞行时间=60 /(2020 /( 5 * 14.8* 12))=26.43分钟

      所以理论上这套配置配出的多轴可以飞行26.43分钟,但最后剔除一些电池放电是否能达到标称值、电机参数是否存在虚标、桨的标准程度等因素,保守估计应该会有20分钟左右的悬停时间。

方法二:(适用于调试)

                    效率 = 飞行重量 /((60 / 飞行时间)* 电池实际每小时电流 * 电池电压)

例如:接上例你把飞机装好了,飞行重量2020克,悬停爽飞了18分钟,回来充电充进了4500MAH充满,那么机子的实际飞行效率是多少呢?

                效率=2020 /((60 / 18)*4.5 * 14.8)=9.1克/瓦

      所以你的多轴飞行效率应该是9.1克每瓦,对比当初的厂家效率表效率明显偏低的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分析一下是厂家虚标了?还是机子结构上有什么其他不合理的地方增加了内耗?或者还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了。

以上就是本人玩多轴以来得到的一些经验,希望对大家在安装调试多轴的过程中起到一些帮助作用,能容易的装出自己需要的机子,少装机、装好机。有不妥之处敬请指出,相互学习,相互提高,谢谢!

楼主:
      想装出自己需要的多轴,选择合适的电机及选定其合理的飞行效率区间很重要,如果大家对以上的说法都认可的话,那么我们一起来做个电机效率数据表吧,把我们实际测到的数据填进表里,这样一来,包括那些冷门电机或者厂家无数据的电机也可以一起做进去,让数据更真实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大家帮助大家,让装机不再迷茫。

注:表格记录按电机品牌型号的记录数排序,数据不全面的排后。

    欢迎各位热心模友继续补充。。。

历程图说

一代机:

         前面交代过,米不多,又想玩,所以只能上些穷方案,自己多点潜水、多点动手了。

二代机:

三代机:

四代机:

五代机:

     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171

     做完五代机后才发现以前走过的路又弯了不少。。。

六代机:

    推进式四轴,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441&extra=page%3D1
     其实该机也是纯属娱乐,算不上什么六代机,实验用途,大家开心一下就好。

第七架DIY用机:
    轻便、简洁的内存条四轴,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615
       该机简单实用,稳定性好,结构紧凑,效率高,4S4500的电池轻松飞行20分钟以上,飞行效率9.5克/瓦

网友:
写得很好受益良多!

网友:
多轴需要互相学习和借鉴,才能共同提高技术!赞一个,楼主的分享。

网友A:
不错,已阅。     效率=2020 /((60 / 18)*4.5 * 14.8)=9.1克/瓦

4.5是什么?

网友:
拿分的,顶个

网友:
其实玩多轴很简单,只要有钱就行

网友:
学习了,级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已阅。     效率=2020 /((60 / 18)*4.5 * 14.8)=9.1克/瓦

4.5是什么?

电池实际每小时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实际每小时电流

晓得了,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C:
Lz可否分享下配置,我新手,现在一头雾水,想装个四轴 带狗 三轴云台 图传 gps,不求特技 指求能稳定拍摄视频就行!再次感谢论坛的朋友,有类似需求能爽飞的配置指导下,感谢!!

网友:
好东西,收藏住,新手受益匪浅

网友:
写得很好受益,学习

网友D:
特地来捧场,值得收藏的帖子。
期待楼主继续深入对桨的尺寸,电机的kv数等等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否分享下配置,我新手,现在一头雾水,想装个四轴 带狗 三轴云台 图传 gps,不求特技 指求能稳定拍摄视 ...

配置这东西其实可以很灵活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去配即可,光一个人的配置估计也不能满足你现实装机的需要,所以我也是有打算把大家的真实关键配置数据在此贴里也一起整合起来,以方便大家的参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地来捧场,值得收藏的帖子。
期待楼主继续深入对桨的尺寸,电机的kv数等等讨论

正有此意,用大家的真实数据来说明一切,希望大家能不吝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用大家的真实数据来说明一切,希望大家能不吝提供。

我的680pro装起来后上来报数据

网友:
那太好了 期待着!!

网友E:
分析的正确!如果有电流表,还有一种更直接、更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测量悬停电流,不用考虑你的重量、配置、功率等等,测得的悬停电流可以直接计算出大概的悬停飞行时间,当然与电池的品质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的正确!如果有电流表,还有一种更直接、更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测量悬停电流,不用考虑你的重量、配置 ...

是啊,如果能搞个可以附带电流计的OSD就方便多了,算出大概的剩余时间都可以。

网友:
新手潜水,收益了!谢谢

网友:
玩过的人都会说,写得太对了,绝对的经验呀。

网友F:
我直接给个配置吧,也不大会算,大家看看我这效率算高了还是低了。
电机  3508  KV580
电池  4S 5100
机架  680  四轴
桨    APC1238
狗三+飞越狗台+图传+OSD+图传
全重2300克 飞行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给个配置吧,也不大会算,大家看看我这效率算高了还是低了。
电机  3508  KV580
电池  4S 5100

按5100MAH的值来算,你的整机飞行效率是6.6克/瓦,稍微偏低。
请问5100MAH是电池的标称值还是飞行放电后的真实回充电量?电机品牌能提供一下吗?航线还是悬停?

网友G:
軸距好像也有差喔!越長越省電,因為飛控不用一直修正。個人淺見

网友H:
四轴 4225电机 4s15ah.  起飞重量2348克  悬停48分钟。效率10g/w.   达不到官方号称的11.9g/w

网友I:
DKY发表于2014-03-09 13:57:39
其实玩多轴很简单,只要有钱就行
这是真理

网友:
经验很丰富,研究很深入,讲的很实在,我等很受益

网友J:
好帖    感谢楼主分享    自己正在测试我的H4    等测试好   把数据提供楼主   帮忙分析下    先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軸距好像也有差喔!越長越省電,因為飛控不用一直修正。個人淺見

轴距长了杠杆就长,修正幅度就大,应该会耗电吧?!我也不是很清楚,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轴 4225电机 4s15ah.  起飞重量2348克  悬停48分钟。效率10g/w.   达不到官方号称的11.9g/w

48分钟好厉害,4S15AH的电池飞行重量能控制在2348克也好厉害,10克/瓦的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
电机是那个牌子的?电池飞回来实际回充容量是多少?你不要用电池的标称值算效率,用实际损耗量来算效率应该还会更高些,给些具体点的数据这样才更真实更有参考价值,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真理

是真理,有钱能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帖    感谢楼主分享    自己正在测试我的H4    等测试好   把数据提供楼主   帮忙分析下    先谢楼主

期待。

网友K:
这么好的帖子要顶。我的飞越680六轴,4S10000,飞到3.7V,挂飞跃狗台+黑狗+图传等,全重3400g,14分钟,按楼主说的算了一下效率,8.61,离效率高的差得很多,但自己感觉已经很满意了。
补充一下:电机:恒力W 4822,690KV;好盈铂金Platinum-30A-Pro OPTO 电调;飞越1238碳桨;NAZA V2飞控;DJI mini iosd ;5.8G图传,电量是按充进去的电量来计算的。在不挂狗台和狗及图传时,能飞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好的帖子要顶。我的飞跃680六轴,4S10000,飞到3.7V,挂飞跃狗台+黑狗+图传等,全重3400g,14分钟,按 ...

电机品牌型号、实际耗电量、配桨等参数报下吧,我好放进表里给大家参考,相互借鉴一下经验嘛

网友L:
飞行时间=60 /(2020 / 5 * 14.8* 12)=26.43分钟      怎么算的也不见得26.43的数字在哪里,我怎么算的是0.000几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行时间=60 /(2020 / 5 * 14.8* 12)=26.43分钟      怎么算的也不见得26.43的数字在哪里,我怎么算 ...

提醒了我,少了个括号,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48分钟好厉害,4S15AH的电池飞行重量能控制在2348克也好厉害,10克/瓦的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
电机是那 ...

电机恒力,回冲大约15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恒力,回冲大约15300MA,

看来电池是你的杀手锏啊!

网友M:
5200 /((60 / 15)*16* 14.8)=5.489克/瓦,对么?省电还是费电,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5200 /((60 / 15)*16* 14.8)=5.489克/瓦,对么?省电还是费电,谢谢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偏低了的,看看有没有过载或电池放电是否正常,或者还是配桨问题?桨小耗电,桨大过载。把具体参数发上来放进表里做对比,看看过些时间有没有跟你一样的配置可比较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5100MAH的值来算,你的整机飞行效率是6.6克/瓦,稍微偏低。
请问5100MAH是电池的标称值还是飞行放电后 ...

电机飓风的,还有,BB响我设置3.6V,3.6V时我的OSD显示放电只有3500maH,悬停电流基本四个电机在17~18A左右,飞行电流大概20A左右,当然是很柔和的简单航线,不暴力。不知道是我OSD的电流传感器不准确还是电池虚标。
我充电器显示不了充电电量,回头我换个充电器,看看到底冲进去了多少电量。

哦,补充一下,5100mAH是电池的标称容量,就是不知道OSD的电流传感器的显示准确不,3.6V时只放出3500mAH电量,还有充电器也不给力,不能显示充电电量。

网友M:
3400/((60 / 15)*8* 14.8)=7.179克/瓦,这样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飓风的,还有,BB响我设置3.6V,3.6V时我的OSD显示放电只有3500maH,悬停电流基本四个电机在17~18A左 ...

应该偏差不会太大的。
如果按3500MAH算的话效率就比原来高蛮多了,9.62克/瓦。
好,先按3500算,等你有了实测电量再改改。
扛着5000的电池只放出了3500,续航时间还有潜力可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3400/((60 / 15)*8* 14.8)=7.179克/瓦,这样呢,楼主

飞航线算是正常吧
把具体配置都给一下呀

网友M:
1.KV700 4S 8000MAH  1255  3400克起飞。2.KV700  4S 16000MAH  1255  5200克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M:
1.KV700 4S 8000MAH  1255  3400克起飞。2.KV700  4S 16000MAH  1255  5200克起飞

看下二楼的表,麻烦尽量按表的内容给数据,不然给出来没参考价值,有劳了

网友M:
800八轴

航线

3400克

15分钟

4S电池

8000MAH

700KV

7.179克/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800八轴

航线

还有电机品牌和型号,8000MAH是实际耗电量吗?谢谢!

网友N:
这好贴要顶起来。
我的配置是:恒力4822,KV490,好盈铂金30A电调,零度X4飞控(带WIFI),六轴。5300MA*2,图传500MW,狗台,810轴距,起飞重量没有量过。请楼主估个效率吧。

网友M:
冲进设的3.5V  冲进5600M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好贴要顶起来。
我的配置是:恒力4822,KV490,好盈铂金30A电调,零度X4飞控(带WIFI),六轴。5300MA*2 ...

飞行效率不好估算的,弹性太大,搭配得当效率就高,再好的电机,搭配不当效率也会很低,你的机子按你说的配置配下来重量估计不会低于3000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冲进设的3.5V  冲进5600MAH左右

什么牌子的电机?型号规格是什么?

网友:
电直该怎么计算?

楼主:
电直我觉得也适用的,一样都是重量、时间、损耗的关系,包括固定翼。

网友C:
进展如何了~~~ 感谢各位分享  顶上去

网友:
留个脚印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展如何了~~~ 感谢各位分享  顶上去

谢谢关注支持,这两天有点忙,都没怎么更新。
本想收集些真实测量数据,但估计是有些困难的,迟点我将慢慢收集些大家曾经发表过的配置放入表中,虽然不够精准,但还是会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希望有用。

网友:
受益良多!!感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mxsky
T810

小航线+悬停

4200带狗+飞台

12分钟
6S电池
杂牌3850
朗宇4110 340KV
??-11555
425克
9.65克/瓦

网友:
都是魔友 客气了

网友:
写的不错,比较细致,各个公式很明确,好贴,顶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好帖    感谢楼主分享    自己正在测试我的H4    等测试好   把数据提供楼主   帮忙分析下    先谢楼主

模友:seanshuai    机架:UAV H4
飞行状态: 航线

飞行重量:3400g
飞行时间:23.5分钟
电池电压:花牌6S 6600
飞行后冲回的没测试
电机:朗宇4112  400KV
桨:DJI S8000用的1555

网友O:
这么好的帖子要顶。等待 待续

网友P:
楼主,辛苦
给个建议谢谢
飞越680六轴,电机和桨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友:seanshuai    机架:UAV H4
飞行状态: 航线

谢谢支持!

也谢谢 leifuli059 和 清如水 的数据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么好的帖子要顶。等待 待续

这两天有点忙,有空继续更新,谢谢帮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辛苦
给个建议谢谢
飞越680六轴,电机和桨的配置

680的六轴距只能上到12寸的桨了,所以电机的KV值应该考虑在500左右或以上会好点,电机的功率要根据自己飞机的飞行重量预留充足,悬停功率控制在30%-50%左右为宜吧!至于品牌就看个人所好了,米多就上点高端大气的,米少就买些经济实用的,再好的电机也不会好到相差很大,关键还是搭配得当和控制好重量比较来得快

网友:
你好,我想搞一个入门的学习一下飞行,可以把你第一代那个配置发给我吗?或者帮我代购一下。我的QQ779119552,谢谢,等你回复。。谢谢

楼主:
自己到淘宝搜一下就可以了,我的配置是HJ450机架、新西达2212-930KV、中特威30A、FF(STM32 MMC10)飞控、1047桨,这些东西600块以内搞掂,遥控器和电池是原有的,控我用的是天7,电池是花牌3S2200.

网友:
顶!!!我也马克

楼主:
谢谢关注,刚更新完二代机图说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帖子,谢谢楼主,受益良多!

楼主:
更新完三代机图说,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理算一下我的
       飞跃机架  +  kv320   等3100克     电池10000毫安22v     65%效率
飞行时间 = 60 /(3100 /(10 * 22 * 10))
42分钟

网友Q:
引用 楼主:
想装出自己需要的多轴,选择合适的电机及选定其合理的飞行效率区间很重要,如果大家对以上的说法都认 ...

我的配置l朗宇 4112s kv320   飞跃机架600克       10000毫安电池  1400克     14寸桨   加云台什么的3100克   65%可以1000克重量    算出来可以飞40分呢   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
非常感谢LZ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配置l朗宇 4112s kv320   飞跃机架600克       10000毫安电池  1400克     14寸桨   加云台什么的3 ...

    飞行重量3100克,四轴的话每个电机承受的悬停重量是775克,电池算你能放出9500毫安吧,看了一下4112这电机的厂家参数,在用6S电池14寸桨输出710克拉力时效率有12.3克每瓦,按775克保守估算应该还有11.5克每瓦的效率吧!那么根据公式

                                 飞行时间 = 60 /(飞行重量 /(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
                                               =60/(3100/(9.5*22.2*11.5))
                                               =46.95 分钟

    是的,这电机如果在输出775克拉力的时候还有11.5克每瓦的效率的话,理论上是可以飞将近47分钟的。装起来试一下啊,到时别忘了把实飞数据放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重量3100克,四轴的话每个电机承受的悬停重量是775克,电池算你能放出9500毫安吧,看了一下411 ...

呵呵现在暂时没钱。现有的2212和2216都太费电了

楼主:
有始有终,更新了四代机图说,顶起。

网友:
这么分享...真是人品好!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留名备用。

网友R:
喜欢四代机子!!能告诉我哪买吗??我qq   137685351

楼主:
引用 网友R:
喜欢四代机子!!能告诉我哪买吗??我qq   137685351

在淘宝上都能买到的,直接搜索我给的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15):
太有的学了,慢慢消化一下!!!

网友:
楼主好贴啊,受益匪浅,感激

网友:
受益匪淺,謝謝樓主~

网友:
很不错 一步步的成长的 可以参考

网友:
真的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S:
看楼主的几个机机的机臂都用小棍固定了一下?

想问下LZ的小棍是碳纤的么?这么绑了以后减震效果明显么??

网友:
还没真正飞过 等测

网友(2014-05-17):
很***的升级

网友:
理论加实践  好贴!

网友:
太神了,惠我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楼主的几个机机的机臂都用小棍固定了一下?

想问下LZ的小棍是碳纤的么?这么绑了以后减震效果明显么? ...

是4MM的碳纤空心棒,减震效果很明显,特别是机架有严重共振或机臂太软的情况下。
用扎带绑好,再加上硅胶,很OK。

网友T:
收藏。好评。。。那您觉得450的话费是否值得你回味?

楼主:
引用 网友T:
收藏。好评。。。那您觉得450的话费是否值得你回味?

以前玩过直机的可以考虑直接跳过450,真没什么必要。而且不是以商业航拍为目的的,那些六轴八轴也建议直接跳过。自己飞来玩玩的直接四轴折叠机架挂无刷狗云台就很好了,可以避免很多弯路和折腾,而且要尽量做到轻量化。

网友U:
真是好帖。我刚开始玩,很希望能尽可能多的参考别人的经验,来改进自己的设计,多谢楼主。
我的第一个四轴正在制作中,机架是自己设计的可拆卸结构,主要是考虑到便携性,轴距700mm,电机是朗宇4108,600KV,好盈铂金30A电调,APC1238桨,NAZA-V2飞控,4S 5200MAH电池,因为是手工制作,直接在碳纤板上划线开锯,做到哪里想到哪里,机架的重量没有称,没有放云台的情况下起飞重量2000克,过几天我安装调试后来报结果。

我大概算了一下:飞行时间 = 60 /(飞行重量 /(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
                                               =60/(2000/(5.2*14.8*11))
                                                =25.40 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U:
真是好帖。我刚开始玩,很希望能尽可能多的参考别人的经验,来改进自己的设计,多谢楼主。
我的第一个四轴 ...

欢迎提供实飞数据。

网友V:
楼主的四代机呢  木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四代机呢  木有看到

四代机有看到吧?
五代机还没挂上去是真的,目前还在试飞,等有空了再继续补进去。
五代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171

网友(2014-07-07):
每一代都都值得学习。

网友W:
经验很好,值得借鉴。
探讨一下效率计算:
电机厂商给的是电机效率,而不是飞行效率。
应该添加电子元件的耗电才是真正的功率,
比如飞控、接收、图传、osd、数传、led、摄像头、gopro等等的耗电,电调、uebc、导线等等的损耗;对于电池容量,考虑放电曲线,基本放出85%-90%就要降落了。
这样才好估算相对现实的留空时间,否则太美好了,真正飞时反差太大。

实际飞行后,如果要计算对比厂商的电机效率虚标了多少,需要扣除电子设备的功率,才算公平。

楼主:
引用 网友W:
经验很好,值得借鉴。
探讨一下效率计算:
电机厂商给的是电机效率,而不是飞行效率。

分析得对,这点真没考虑进去,应该在实际耗电量上再打点折才够精准。

网友X: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550机架换的碳管是多大多长的,还有碳管固定什么的,我想改到我的f450上,麻烦您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550机架换的碳管是多大多长的,还有碳管固定什么的,我想改到我的f450上,麻烦您给个连 ...

16的碳管,一米截成三段,淘一下就好

网友:
强大!看来中毒已深!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还得仔细琢磨,多谢楼主这么热心的传授。。。

网友:
新手!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新手必备资料...感谢整理...非常有用

网友:
LZ这个总结写得好,很有借鉴价值!

网友:
实测数据值得参考

网友:
主动顶这种用心的贴!

网友(2014-10-13):
关注高效多轴,看起来4110配15寸桨的效率不错!

网友:
楼主好友钻研 精神

网友:
超用心的贴子!
顶顶顶。

网友Y:
不知道楼主到现在花了多少大洋了 算上炸了的 减去卖掉的······

网友Z:
难得一见的精品文章,学习到很多新知识。
刚开始关注四轴,准备先入个450炸炸机。哈哈
问下楼主FF用着怎样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不知道楼主到现在花了多少大洋了 算上炸了的 减去卖掉的······

不算原有玩固定翼的设备,花在多轴上的大洋不超过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Z:
难得一见的精品文章,学习到很多新知识。
刚开始关注四轴,准备先入个450炸炸机。哈哈
问下楼主FF用着怎 ...

不建议FF了,直接买个入门的NAZA LITE空飞控吧,等技术上来了再补上GPS。

网友:
这个帖子好。大家都在讨论技术。

网友:
帮主的血泪史   哈哈哈  我也是需要LP手里搞支出

网友(2014-11-21):
顶楼主 愿意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给你个赞

网友:
绝对很好的文章呀,看完以后我才懂得我飓风电机实际力效确实和厂家标的不同。的确低了

网友(2015-01-25):
正要上六轴,多谢楼主指点迷津

网友:
收益颇多,很多以前自以为是的认为知道的东西

网友AA: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小弟是用APM飞控做了个4轴,之前用2212电机时飞起来很正常的,但后来换了2216后,一起飞就顺时针地打转,如果油门拉得越高,转得越快。刚开始以为是PID没有调好,但后来调了一下后,还是一样。请求楼主给意见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小弟是用APM飞控做了个4轴,之前用2212电机时飞起来很正常的,但后来换了2216后 ...

你可以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的。首先看看遥控器的微调是不是不小心碰到过?检查一下螺旋桨是不是装反或变形?机架有没有变形?电机座有没有移位?电机或电调对调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都正常的话剩下应该就是飞控的问题了,APM我没用过,只有慢慢潜水慢慢调咯^_^

网友:
有困难也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楼主够能折腾的,有没有兴趣折腾穿越机,来吧,一起穿

网友AB:
留脚印  H4 680 飞越4108 380KV 1555桨 6S 1W电池 全重2915G 悬停32分钟
           飞越650 3508 580KV 1355桨 4s 5200 2768G  14分半钟 航线
          自制大黄蜂 3508 700KV 1355桨 3S1W电池 全重1801G 悬停33分钟 小航线26分半 带云台狗等等2213G 航线22分半

楼主:
请给出具体的轴数、电机品牌、桨品牌、实际放电量,这样才好让模友们得到个具体的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留脚印  H4 680 飞越4108 380KV 1555桨 6S 1W电池 全重2915G 悬停32分钟
           飞越650 3508 580KV  ...

请给出具体的轴数、电机品牌、桨品牌、实际放电量,这样才好让模友们得到个具体的参考,谢谢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的。首先看看遥控器的微调是不是不小心碰到过?检查一下螺旋桨是不是装反或变形 ...

太感谢你了。。听你用排除法,发现了螺旋桨振动大而导致的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太感谢你了。。听你用排除法,发现了螺旋桨振动大而导致的打转。

能帮就帮是我们当地的市民精神。

网友:
这贴真的不错!!~可以让人少走不少弯路  不过为什么之前没看到  呜呜~~~

网友:
嗯,这个需要必须鼎一下

网友:
留脚印
           H4 四轴 680 飞越4108 380KV dji 1555桨 6S 1W电池 A9冲进去9486mah 全重2915G 悬停32分钟   冬天悬停24分半 电压放到3.5V  具体冲进去多少没记录
           飞越650四轴 朗宇 3508 580KV 仿TM1355桨 4s 5200 A9冲进去4452mah  2768G  14分半钟 航线    冬天悬停9分12S   电压3.52V  具体冲进去多少没记录
          自制大黄蜂 四轴  朗宇3508 700KV 仿TM1355桨 3S1W电池 全重1801G 悬停33分钟  小航线26分半 带云台狗等等2213G 航线22分半 冲进去9256mah左右、   冬天 空机悬停23分2S 电压3.5V  冲进去7895Mh左右
  为了知道冲进去多少,专门出去飞了一下,冻死了,阿嚏,阿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