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P逆转电机全部停转

楼主(2014-03-09):
5010电机,1855碳桨,X4P,地面状态下,油门30%,三台顺转电机正常运转,三台逆转电机慢慢停下!
现在不敢上天了!!求各位指点!拜谢!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调设置看看

楼主:
刚才去掉桨又试,一点一点的推油门,起初是相邻的3个电机先起转,再推油门,某一个也起转,再推油门,剩下俩才起转
这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试试重设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A:
到空中就好了,说是姿态积分

楼主:
飞越960机架,5010电机,1855桨,起飞重量6.5KG,3级风的情况下,感觉很不稳啊。。有时候风力稍强,晃动还是蛮大的,给人很揪心的感觉。

我的小心脏很脆弱,这可怎么敢高飞,远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960机架,5010电机,1855桨,起飞重量6.5KG,3级风的情况下,感觉很不稳啊。。有时候风力稍强,晃动还 ...

同感。。飞惯SX来飞X4确实不适应。。。。轻轻掰舵姿态就很猛的样子。。。希望以后会慢慢习惯吧。。。或者是因为动力比以前的大很多的缘故吧。。。慢慢来。。

网友:
你挂两块砖头就比较稳了,这是动力充足造成的。。。

网友:
小袁哥真会说笑话

楼主:
换掉两个有问题的电调后,现在很稳定,悬停基本是纹丝不动。额,当然前提是3级风以下。用转速镜看,原来有个电机转速稍快,现在也正常了。就是偶尔提示顺转电机不平衡4-8.这个该如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