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的充电器严重发热,是普遍现象吗?

楼主(2014-03-09):
H107D原配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很快,之后发现外壳有个地方熔化了,拆开看发现有一个1.2欧姆的电阻很热,后面的电路板都烧黑了,在外壳上开了一个洞散热,继续用,前天发现只亮灯,充不了电,仔细一看,1.2欧姆电阻已经把焊锡熔化,掉下去了,看这样子即使焊回去也用不了多久,于是找来几个电阻并联后得到1.2欧姆,用电线引到外面,充电正常,现在电路板不热了,这几个电阻烫手

网友:
真牛B,这样也修好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有些USB线是不带保护的!
下图长版的为有带保护的!
这个店买过带保护的USB线。

原配的和你这两个都不同,是有保护的,只是这个电阻太热了

楼主:
原装的是这样的,H107D和H107C都是这个,旗舰店买的

网友:
这么厉害...我手上三个原厂USB充电器,目前没有遇过这种情况!看来充电还是人别走开...前阵子看到有位朋友说“充电充到家没了”,怕怕!

网友B:
我的充电器从未感觉有任何热度。难道你的充电器也从高空速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充电器从未感觉有任何热度。难道你的充电器也从高空速降过?

有不同型号的充电器?

楼主:
接在三星手机的电源上充的,电源支持2A电流,换另外一个1A电流的也很热,插在电脑USB口上就不热,但充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