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680云台飞控切到GPS模式时俯仰会自动向下转,奇了怪了

楼主(2014-03-09):
天九1-7通道插V2了,8通道插控制,9通道插俯仰,云台一切都正常,就是切到GPS时云台俯仰会自动向下转,以为8通道云台控制线有不正常,直接取掉,云台只留俯仰通道,测试问题依旧,再将9通道俯仰改到8通道,问题解决,8,9通道以前都没有设置过,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设置哪有问题,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准备把9通道做起落架收放会有问题吗?说明一下V2飞控设置按照泡泡大师的教程整的,都正常,没图感觉没真相,马上有图

网友A:
8,9通道是不是旋钮?还是多段开关?多段开关需要设置,旋钮好像不用设置

网友:
新人报道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通道是不是旋钮?还是多段开关?多段开关需要设置,旋钮好像不用设置

8,9通道设置的VL和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