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典型的失控飞行

楼主(2014-03-09):
   这段视频是去年夏天拍的,因在起飞前忘记给2.4G功放通电,致使飞行途中多次出现失控现象,飞控(NAZA-M)在这里表现甚佳,在每一次失控时都能迅速接管自动驾驶。其过程是:手动模式起飞-失控-GPS模式自稳(自动返航)-手动模式-GPS模式自稳(自动返航)-手动模式飞回-关控-自动返航降落。途中木制螺旋桨被打断一节,仍然能颤颤巍巍的安全飞回。这段视频可用1080进行观看。

网友A:
木浆的效率好吗? 有原装APC好吗

网友B:
实际上,看到后面听你们在讨论的话才是我最感兴趣的。

网友:
学习!新人报道!!

网友C:
帮主  看看 我的视频  果冻 那个相当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浆的效率好吗? 有原装APC好吗

我没怎么注意效率如何,只是关心桨的硬度,APC桨我没用过不知道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看到后面听你们在讨论的话才是我最感兴趣的。

哦,如有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对哪方不适在此表示歉意,我可立即删除改正。

网友:
木桨果然牛逼,碳桨早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主  看看 我的视频  果冻 那个相当严重啊

何来“帮主”?没有图片看不到你的相机如何固定,也听不到飞行的声音,不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拍摄的果冻一塌糊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如有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对哪方不适在此表示歉意,我可立即删除改正。

那到不是,因为平时大多数是一个人在琢磨,像LZ这种好几个魔友在一起讨论的没有,所以比较羡慕啊!

网友C:
用扎带 困 上下 困住 然后 再 靠着的地方。前后捆,应该可以了吧。

不过我现在 橡皮筋捆的也挺结实的了啊,手用力都掰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扎带 困 上下 困住 然后 再 靠着的地方。前后捆,应该可以了吧。

不过我现在 橡皮筋捆的也挺结实的了啊 ...

啊,问题复杂了呵呵,是绑牢后拍的视频吗,还有桨如果很不平横的话,即使是铁板一块也不会好啊。

网友:
呃 浆的确没做平衡 没平衡器

网友D:
留下个记号

网友:
看的胆颤心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浆的效率好吗? 有原装APC好吗

我对比过,木桨的效率比APC差远了!

网友:
楼主是DIY牛人哈,膜拜.

网友:
这个人品好呢,还是飞机牛逼

网友:
四轴还可以这样DIY,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