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电机震动最大2100

楼主(2014-03-09):
nom正常,一切3D立马俯冲。回来排震。
拆掉主旋翼大齿盘只剩
电机
试机,nom震动大概100~150,切ID1转速稳定前飙升到1400多,最高达到2100。再慢慢稳定在四五百,ID2同样稳定在四五百。
换电机的节奏?

网友A:
是不是idle螺距曲线搞错了

网友B:
肯定电机平衡不好!

网友C:
不知电机使用多长时间了,一个是电机出厂平衡不好,二是电机轴承处磨损了,有较大的间隙,高转数时会产生很大的震动。

网友D:
紧下螺丝吧
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