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轻量版飞控!!

楼主(2014-03-09):
请问大家,这玩意怎么样。          怎么解锁的?
           跟标准版的mwc飞控有啥区别?

网友A:
解锁和标准版的一样
和标准版的不同在于少了些传感器或传感器型号不同
软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都用NAZA LITE 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死活解锁不了~~后来买了LITE

网友:
我的这个怎么连电脑都连不上呢,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同样的烧录器和电脑连到另一块红板MWC飞控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和标准版的一样
和标准版的不同在于少了些传感器或传感器型号不同
软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简易的飞控,跟标准版的mwc飞控相比无数字气压传感器(锁定高度用)和三轴数字磁阻传感器(电子罗盘, ...

原来如此,

网友:
你这个是山寨的克瑞斯的SE的最开始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