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头一般以过多大电流,联接结实吗

楼主(2014-03-09):
如题求教:T头一般以过多大电流,联接结实吗?
T头可能有各个厂家的,请分别说说吧,多谢

网友A:
最多四五十安吧,大了不安全

网友B:
四五十用一段时间后都烫

网友C:
我的XT6015分钟60a左右常温

网友D:
T插经常接触不良,果断换为XT60

网友E:
t 的40a at60 的60a

网友F:
40A就差不多了

网友G:
T插不稳定··建议换XT60·更安全··也耐大点的电流··

网友H:
不要过太大就行

网友I:
换X60吧,现在价格差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