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升级后上电我应该做什么?

楼主(2014-03-09):
上电之后就一直在这个界面,说明书里说是:第一次上电将自动进行一次水平中点校正。
但是等了一会还是这个界面,就掣电了,我有点迷茫,我改做啥啊,在上电继续等待还是做什么?

楼主:
百度翻译:arkbiro航姿系统中性点检查等

楼主:
原来左右打第一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左打副翼,右打副翼,飞机放平。

网友:
这个是在等GPS, 如在室内把GPS拔掉或打杆退出等待界面

网友:
这是等待水平校正!左右打1通道会进行校正!飞机需要放置水平!这些说明书都可以找到!

网友:
做什么;你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