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哈博森自由落体***下降

楼主(2014-03-09):
油门全收,下降2米,立即全油门,如此重复就可以***下降,不过每次下降不能太多,否则不能恢复平衡,直接炸机

网友A:
没了油门如何让它来保持平衡?除非机体设计得非常对称,而且这种试验很伤电池的,别跟自己的银子过不去

网友B:
如果在室外飞太高的情况下,不建议这样操作,最怕的是突来怪风,还有就是会增加电机的负担,我有正在全油门突遇怪风差点炸机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了油门如何让它来保持平衡?除非机体设计得非常对称,而且这种试验很伤电池的,别跟自己的银子过不去

下降2米的高度,姿态不会有太大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室外飞太高的情况下,不建议这样操作,最怕的是突来怪风,还有就是会增加电机的负担,我有正在全油门 ...

要在没有很大风的时候操作,电机没有问题,有几百个

网友C:
几百个电机?请问原厂的电机和淘宝上买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淘宝上如果写明是哈博森专用配件就和原厂的一样,我的电机是拿原厂的电机去工厂订制的相同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在没有很大风的时候操作,电机没有问题,有几百个

频繁瞬间的大放电还是伤电池的...

网友C:
淘宝上有好多家都说是哈博森原厂的,这个有真假之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好多家都说是哈博森原厂的,这个有真假之分吗?

哈博森网上各个店的价格都是统一的,你去官方旗舰店买就好了

网友C:
天猫那家是官方的吧?东莞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猫那家是官方的吧?东莞的那个。

应该是的

网友:
不但伤电池 更伤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百个电机?请问原厂的电机和淘宝上买的有什么区别吗?

没多大区别的 我自己就在淘宝买了几十个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