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冒死手动飞精灵1,结果还真如前辈说的那样,没搞过直机那就是九死一生!

楼主(2014-03-09):
都说今年的太阳被黄金还贵。下午难得出太阳了,赶忙前往外面实验手动飞行训练。

结果正如前辈们教诲一样,手动飞行果然不是一般人随便玩的。把我的桨炸的一个一个缺的。NND 看来新桨不远了。

我的精灵1遥控器左右都是自动回中类型的。当我拨到手动档时,我勒个去!!!!飞行器垂直从空中砸下来!就差自由落体了。开始不信邪炸了两次依然乐此不疲的尝试。

最后自然是破桨。看来精灵1想玩手动飞行必须换控了。或者把自动回中里面的弹簧给去了。否则你别想玩手动。

对了下午还出行了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正确锁定返航点飞行,在这里请教下大家我该怎么解决?

故障描述:今天外飞,精灵1 ,GPS7星,起飞前校正指南针3次,起飞前记录了返航点。现在的几个起飞架次后发现当开关拨到HL进行返航点飞行时,一旦向后拉操纵杆,无论此时飞行器朝哪个方向,它均为朝后飞行,就是插绿色灯方向飞行。尝试了一个下午 都是这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体会到了吧!小试就不该飞太高。

网友:
省点事吧,我从不手动

网友:
手动不敢用呀

网友A:
所以我把手动换成自动返航,怕万一拔错

网友:
为何要在飞的时候切手动?不是切了手动再飞?

网友B:
先 在模拟器里练直升机的对尾悬停 手动就不难了

网友:
差绿色灯飞行????

什么意思,有没有飞到10m以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 在模拟器里练直升机的对尾悬停 手动就不难了

大哥麻烦链接一下模拟器这个软件.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麻烦链接一下模拟器这个软件.谢谢了

某宝大把 usb接口那种凤凰的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大把 usb接口那种凤凰的 好用!

哦.谢谢

网友D:
调参中智能方向控制勾上了吗
而且返航点要在10米以外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中智能方向控制勾上了吗
而且返航点要在10米以外才能用

可以点选上这个项目。但是点选后回到主菜单后会发现依然是没有开启智能选项,再回到该菜单下观看结果发现之前点选的变空白了。反复尝试 都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E:
菜鸟问一下 这样的桨 还可以继续飞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菜鸟问一下 这样的桨 还可以继续飞吗 ?

我十分负责的告诉你,可以飞。一起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十分负责的告诉你,可以飞。一起正常!

非常感谢 那我的浆就不用换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把手动换成自动返航,怕万一拔错

我也是~

网友:
手动不要在空中切,练的时候切好手动在慢慢起飞,联系悬停

网友:
有gps 姿態 幹啥還這樣辛苦!

网友:
听说手动可以飞的很炫,我也想学。

网友:
你姿态能随心所遇的飞,在手动飞

楼主:
lao鹰发表于2014-03-10 16:17:27
手动不要在空中切,练的时候切好手动在慢慢起飞,联系悬停
自动回中遥控器没法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