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刷了suv固件的Devo 7e的v120d02s的设置文件。

楼主(2014-03-09):
如题,手里的7E是刷了SUVSUV固件的控,介面是英文的,新手不懂怎么设置,求高手给一个相关的v 120d02s的设置文件,就是MODEL文件夹里的那个。。谢谢。。

网友A:
SUV大 devo7e-v3.3固件用的.  沒設3D.....

name=V120D02S
mixermode=Advanced2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8
tx_power=3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est=Ch1
scalar=90
curvetype=expo
points=10,10

[channel2]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2
scalar=90
curvetype=expo
points=10,10

[channel3]
safetysw=HOLD1
failsafe=-100
safetyval=-100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66,-22,3,22,44,66,82,10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hannel6]
safetysw=HOLD1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0
curvetype=9point
points=40,44,50,56,60,66,70,75,80

[channel7]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Ch7
dest=Ch7
switch=FMODE0
scalar=75
usetrim=0
curvetype=min/max
points=-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THR
time=600
[timer2]
type=countdown
time=10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in
barsize=half
box1=Ch3
box2=Timer1
box3=TelemV2
bar1=Ch1
bar2=Ch2
bar3=Ch3
bar4=Ch4
toggle1=HOLD
tglico1=0,68,0
toggle2=HOLD
tglico2=0,67,0
toggle3=HOLD
tglico3=0,66,0
toggle4=HOLD
tglico4=0,71,0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quickpage2=None
quickpage3=None
quickpage4=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V大 devo7e-v3.3固件用的.  沒設3D.....

name=V120D02S

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