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kst515舵机就这样,大家帮忙看看正常吗?

楼主(2014-03-09):
今天新买的,到手转动有点异响,于是拆开看看齿轮,有点小发现,大家看看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是质量问题我是不是该退货?谁手里有这个舵机的,方便的话帮忙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以便确认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你都拆了 估计卖家知道的话  是不让退的

网友B:
如果是产品本身问题,有理有据,照样可以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拆了 估计卖家知道的话  是不让退的

我现在还没找卖家,因为钱还没付,怕到时候扯皮搞得不愉快。

网友C:
电机齿咬合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齿咬合了一半?

是啊,只咬合了一半。

网友D:
即然拆开了,将后盖打开,将电机向前(齿轮端)推一点就行了。
注:那个电机可以推动。

网友:
顺便抹点cpu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然拆开了,将后盖打开,将电机向前(齿轮端)推一点就行了。
注:那个电机可以推动。

他们用胶粘住了,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产品本身问题,有理有据,照样可以退

先前花了点时间说服自己信任国产品牌,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用胶粘住了,推不动

那种胶强度不大,用一点力可以推动的。要不然将电机反向推出来,看电机端面有无障碍,将其清除后再装进去。

网友:
用不着,这样没问题

网友E:
新的舵机,里面油就黑成那样,有点不正常哦!(你懂的,不解决!)

网友:
这是个小问题 自己能搞定  实在没动手能力 建议换货

网友:
学习一下,打算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的舵机,里面油就黑成那样,有点不正常哦!(你懂的,不解决!)

油黑色应该没问题吧,这油可能是二硫化钼润滑脂。

网友:
为什么,我折开过的舵机,都是白色的油呢!好吧!你喜欢黑色的油,没办法!

网友:
很简单的道理,你新买的单车,需要油的地方都是黑色吗?
慢慢用久了,就有你喜欢的黑色了!

网友:
黑色的润滑脂很正常,像楼上说的有可能加二硫化钼,推力轴承油不就是黑色的吗

白色的那种只能算是最基础的润滑油脂,它的优点是没有腐蚀性,润滑,抗压,耐久性肯没这种好

楼主:
不是吧,某著名商家那买的。舵机应该没用过,等明天厂家上班我问他们去,新舵机叫我自己拆电机维修我可承受不了,再说万一把电机拆坏了就,,,,如果厂家说这是正常的,那我只有到二手区半价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舵机,里面油就黑成那样,有点不正常哦!(你懂的,不解决!)

可能是光线的原因,其实油不是很黑。

网友:
黑色是二硫化钼,白色的油脂是高真空硅脂,高真空硅脂主要是对塑料件没有腐蚀

网友:
啊,KST是勒个样子所,我今天才买了4个!

网友F(2014-04-14):
到底决绝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底决绝了没有

售后原则是:不管什么时候坏,什么原因坏,用户承担来回快递费,维修免收维修费,更换配件的话会收取配件的成本。外壳损坏和变形不再维修。——这是地球上最奇葩的售后,即使舵机里面装堆屎卖给你后拿去修也要你出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某著名商家那买的。舵机应该没用过,等明天厂家上班我问他们去,新舵机叫我自己拆电机维修我可承受 ...

本来想买的,看到店里面是这样的说明,打消了念头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

网友:
精度确实不太好

网友(2014-05-22):
楼主,电机齿咬合得一半是这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39061&extra=
我的是第一版,这样的原因kst说了是顺滑些阻力少,强度是足够的

网友:
退了就行了呗。

网友:
电机齿 好像矮点了

网友:
退了两个215尸体回去换回来两个完整215,花了38元的飘过

网友(2014-08-14):
话说,不买KST买啥?我只飞飞450.求推荐。

网友:
问题不大,自己弄弄得了。找商家 来回来去 还耽误时间。

网友:
眼拙,图片没看出哪里有问题。换张清晰换个角度重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