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起飞前会猛抖一下

楼主(2014-03-09):
已经调紧了大桨,为何我的直升机起飞前会猛的抽筋一样,感觉飞机都快散架了,直到转速到了高速后才平稳,抽筋的时候太慌了,连GPS灯都白灯闪烁了,怕怕的
请教下,这样应该调整哪里,桨也是平衡的,没发现异常

网友A:
加油太快,桨没拉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太快,桨没拉直吧

但是降落也是啊,转速下来,到一定的时候有开始抽筋了,知道转速再慢到一定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降落也是啊,转速下来,到一定的时候有开始抽筋了,知道转速再慢到一定时候

估计和共振有关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大桨换一副好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换一副好点的试试

是芬技的碳桨,应该不差把

网友B:
桨没问题
看看IDLE的螺距曲线和HOLD的螺距曲线是不是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没问题
看看IDLE的螺距曲线和HOLD的螺距曲线是不是差很远

没用切换阿,直接从怠速开始加速,到悬停,中速的时候有个过程特别厉害,全身都快抖起来了,真到高速又好 ,起飞也好的,
降落也是,转速降低到一定程度有抖阿,最后很慢了又好了。,
桨也看过平衡的
对了,飞机是京商的260大飞机,800的芬技桨

网友B:
normal模式飞的话,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调整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mal模式飞的话,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调整就可以解决问题

请教,怎样解决呢

网友:
同求  坐等答案

网友C:
转速提高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提高点就好了

转速是定速的,到20 的油门自动定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