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台雕刻机能不能给铝板铣槽

楼主(2014-03-09):
3-6MM的铝板 想搞4mm宽的槽,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下切速度 转速应该设多少?

产品名称:JD-900DS
产品说明:
●采用更先进的DSP数控系统,手柄式操作,大屏幕显示,操作更简便,维护更简单,设计更具人性化.
●采用独特的智能预测算法,充分发挥电机潜能,实现高速度加工曲、直线同步,曲线更圆滑,空运行速度可达12米/分(选配)。
●独特的系统动态更新能力,用户根据不同加工要求,自主更换系统的控制能力,从而有效的提高加工效率(请在厂家或代理商专业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进行操作)。
●32M大容量储存空间,同时保存30个以上加工文件,任意读取加工。
●采用USB接口与计算机通讯,瞬间完成数据传输,Win98/NT/2000/XP下的热插拔,即插即用。
●兼容性更强:可兼容Type3/Artcam/Castmate/Proe/UG/文泰等多种CAD/CAM软件。
●具有断点、断刀续雕功能。
●配德国产双螺母消隙丝杆,进口导轨。
●大功率变频主轴,可一刀切割20-30mm厚的有机玻璃,适用于广告、磨具、礼品、木工建筑模型等加工和制作。
性能参数 Parameters of Functions
序号性能指标标准值
1台面尺寸
1094×800mm
2工作行程
900×650×70mm
3最高雕刻速度6000mm/min
4主轴
变频800W
5主轴转速6000-24000rpm
6数据接受方式USB接口
7存储容量32M
8指令格式G代码、HPGL
9主轴刀具φ3.175orφ6.00
10电源AC220/50HZ
11电源功率400W
12驱动系统步进细分
13重量260Kg

网友A:
这机器260公斤,应该可以干铝吧,下刀多少自己搞块铝板测试下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260公斤,应该可以干铝吧,下刀多少自己搞块铝板测试下不就可以了嘛

还是问清楚了再试比较好,别给机器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