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脑的兼容性问题吗,大疆技术??

楼主(2014-03-09):
我重装了一个系统win7 64位后始终装不上驱动。。。

网友A:
1,安装时是否连接着飞机并上电?
2,是否缺失useber.sys文件?

请问是什么飞控?

网友B:
这个硬件识别好像是对得,你确定你下载得驱动没问题吧?连到机箱后面得USB试试也可能是USB供电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安装时是否连接着飞机并上电?
2,是否缺失useber.sys文件?

已经 上电。naza v1加pm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件识别好像是对得,你确定你下载得驱动没问题吧?连到机箱后面得USB试试也可能是USB供电得问题!

换了两根usb线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两根usb线都是这样。。。

有没有换到电脑机箱后面得USB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到电脑机箱后面得USB口试试?

笔记本电脑,三个usb口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到电脑机箱后面得USB口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三个usb口都试了

还有一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你把飞机把掉,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把本本所有得驱动都更到最新,再插上飞机。如果这个都不行得话我也真没办法了,其实我真得就只是个修电脑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你把飞机把掉,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把本本所有得驱动都更到最新,再插上飞机。 ...

我的所有驱动都是新的,还是无效。谢谢了哥们儿,等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你把飞机把掉,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把本本所有得驱动都更到最新,再插上飞机。 ...

我再装N73驱动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后下载了这两个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68657.html#download

虽然问题已过去很久,但还是希望能给后来的人用,让他们少走弯路。

网友B:
因为打开驱动的INF文件可以清楚的看到有mdmcpq.inf的条目,但是请搜索一下你的C:\windows\inf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没有吧,明白了吧 所以解决办法: 在其他计算机上找到mdmcpq.inf拷到“c:\windows\in”"文件夹内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換電腦試試再不行送修吧!

网友C:
大疆驱动兼容性问题,遇到此问题,基本无解,换一台电脑,或换个版本的win7,或win8
我有一台电脑就是此问题,死活装不上,幸好我电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疆驱动兼容性问题,遇到此问题,基本无解,换一台电脑,或换个版本的win7,或win8
我有一台电脑就是此问 ...

还会有这样的事啊 大疆赚我们那么多钱 该是为用户想一想的时候了、、、、、、、、、、、

网友D:
告诉你一个方法吧,上述的方法我都试过,也不行,最后重启的时候按住F8键,选择停用数字签名认证这一项就可以安装和连接上了。我的系统是WIN7。

网友:
我的也装不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打开驱动的INF文件可以清楚的看到有mdmcpq.inf的条目,但是请搜索一下你的C:\windows\inf目录下有没有 ...

谢谢你,兄弟但是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一个方法吧,上述的方法我都试过,也不行,最后重启的时候按住F8键,选择停用数字签名认证这一项就可 ...

没找着“停用数字签名”这一选项,兄弟,你能确定就是这叫这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装N73驱动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后下载了这两个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 ...

还是没有用,复制好这两个文件后也无法安装

网友B:
跟我一样。。去DJI官网下载一个小文件。。电脑里面缺失这个文件usbser.sys文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2.点击下载件。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faq/naza-m-lite-faq-cn/

网友:
缺少USB驱动文件,是后缀为SYS的那个,我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下载一个放进SYSTEM32/drivers目录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找着“停用数字签名”这一选项,兄弟,你能确定就是这叫这个名字??

重启按住F8回出现选项,有安全模式,带命令行安全模式等等选项,好像就是最后一项,关于签名的那一项就是了,确切名称我都没留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去DJI官网下载一个小文件。。电脑里面缺失这个文件usbser.sys文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 ...

没有用。。。

网友:
楼主,要不试试把杀毒软件(像360)退掉再装,我的之前退了杀毒才给装上的。

网友:
楼主,您好。这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很多克隆系统和瘦身系统都缺失了很多系统文件。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更换系统或者更换电脑。

网友:
缺失useber.sys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E(2014-05-25):
引用 网友B:
我再装N73驱动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后下载了这两个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 ...

谢谢!这个贴管用,我开始也是装不上,下载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安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这个贴管用,我开始也是装不上,下载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安装上了。

不客气!

楼主:
解决了,但是原因没找到。。。

网友:
盗版系统,缺少usbser.sys文件,

网友:
我也是win7 64位,使用正常哦

网友(2014-07-24):
还真复杂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但是原因没找到。。。

怎么 解决的   我开始能装上  后来GHOST win7  就出现你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 解决的   我开始能装上  后来GHOST win7  就出现你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原因,后来就莫名其妙的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原因,后来就莫名其妙的正常了

不是吧 大哥~!   你是不是F8  进入了倒数的那个模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重启按住F8回出现选项,有安全模式,带命令行安全模式等等选项,好像就是最后一项,关于签名的那一项就是 ...

这个模式下是不是很不安全啊~!~!   我也是F8 的那个模式下 能用   正常模式启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 大哥~!   你是不是F8  进入了倒数的那个模式了

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对了,反复拔插了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对了,反复拔插了几次。。。

没进F8模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式下是不是很不安全啊~!~!   我也是F8 的那个模式下 能用   正常模式启动不能用

电脑没这么脆弱,大不了调完参数后,重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没这么脆弱,大不了调完参数后,重启就行。

主要是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