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206B 配什么电源

楼主(2014-03-09):
最近想入手 iCharger 206B,不知道配什么电源合适,大家帮忙推荐几款。
300W以上,输出最好有20V以上的,谢谢~

网友:
24v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A:
明纬开关电源NES-350-24,206最大功率就18V,再大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纬开关电源NES-350-24,206最大功率就18V,再大没有用。

多谢,看的206能用 24V 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看的206能用 24V 的呀?

最大充电功率:300W@输入电压18V。
电源的电压是可调的,0~24v,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就知道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电源,很不错。

网友B:
现在206B性价比不高吧?多200块可以买到306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充电功率:300W@输入电压18V。
电源的电压是可调的,0~24v,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就知道了。
我现在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206B性价比不高吧?多200块可以买到306B了!

嗯,确实哈,不过我觉得够用就好

网友(2014-04-10):
引用 网友B:
现在206B性价比不高吧?多200块可以买到306B了!

你是指多200美金吗?

网友:
206B足够用了,我也就几块2200mah的电池,并联充很快的,最大只开过14A没有敢开20A

网友(2014-06-12):
你的什么电池用14A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