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的怪现象,问下有人遇到没,或者帮分析下

楼主(2014-03-09):
用APM2.52的板子装了一架X4轴。刷的是3.12的固件。磁阻,加速度计,油门等在刷固件后进行了校正。在前几次飞行中都很好。今天在家里调试好过道里飞行都正常。后来去了飞场,带上电脑,上电连接传感器的姿态都很正常。然后加油门起飞OK,但是一打舵,四轴就猛烈摇晃着坠机。每次都是这样。于是我重新上电连接,进入设置界面中的飞行器种类选项,居然发现变成了+字模式。我重新配置之后又飞行OK。从家里调试飞行OK到飞场飞行,中间没有对飞控做任何操作。不知道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各位有出现这种情况吗?帮忙分析下。

网友:
楼下回答!!!不懂

网友:
楼下继续回答,不懂

网友A:
我以前有这情况,用地面站,如果点一下链接向导的话就自动改成十字模式,不管你进不进设置,都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老人痴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这情况,用地面站,如果点一下链接向导的话就自动改成十字模式,不管你进不进设置,都会出现这情况 ...

我是进入设置看下什么情况。你后来怎么解决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进入设置看下什么情况。你后来怎么解决这个的?

不点这个,呵呵!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真可能是因为进过向导被重置成十字模式忘记调过来

网友B:
如果有进入这选项就顺手点个X在离开吧,这样就会变成X机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点这个,呵呵!只能是这样了!

那就不用地面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进入这选项就顺手点个X在离开吧,这样就会变成X机架模式

我发现是不管进不进那个设置选项都会有概率是+字模式。楼上那朋友说的对。

网友:
我也遇到过,所以现在起飞前都小心翼翼,先慢推油门到快起飞看飞机侧倾不

网友:
飞十字的飘过。有这种事情只有按楼上建议做了。保险起见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不管进不进那个设置选项都会有概率是+字模式。楼上那朋友说的对。

这是不小心点到进入这模式的预设画面,此时预设机架是十字形这时就已经纪录成十字机架,就算你不去点直接离开也会纪录成十字机架

这是我说的点完X模式后再离开去别的选单,当你点完X模式机架就会纪录成X模式,这并不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小心点到进入这模式的预设画面,此时预设机架是十字形这时就已经纪录成十字机架,就算你不去点直接 ...

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只要不小心点了这个导航就会被默认为十字模式?我明天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