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按键失灵了,如何处理D10显示内容?

楼主(2014-03-09):
新入的D10通电后简单的看看各个菜单,居然显示“油门摇杆”,各键无反应,求帮助呀!

调整大小

网友:
是不是按键没复位啊?

楼主:
那个键需要复位呢?

网友A:
开控油门摇杆没有拉到最低

楼主:
油门摇杆已在最低位,开机后还是这样显示,并有滴滴的按键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控油门摇杆没有拉到最低

而且还会吱吱叫,油门保护

楼主:
请问 油门保护 如何消除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设了油门锁定,是的话相应开关拨到关闭,油门摇杆到底

网友:
油门拉到最低,打控上面的2段或3段开关,控设置了油门锁定。

网友:
还是不行 就重新刷一下固件

网友:
跟我买回来情况一样……把FMOD打到0就行了

网友:
把FMOD打到0就行了

网友:
摇杆没到最低位或者是功能开关没有复位

楼主:
按照11、12楼的指示办,成功解决问题。谢谢